新手上路——广达SA1无公共点若干故障维修

楼主(2014-12-17):
板号:广达SA1
拿到板子首先全板目测有动过的地方,以便心里有个底。然后将各供电电感大致区分一下并对地打值。结果无短路。

直接上电,测得公共点+PWR_SRC为0V,追查前端,测得二极管PD10阳极有19V,负极0V。断电给PD10负极对地打值无短路,判断二极管坏,换上好的二极管之后,VA1出来了18.5V。但公共点+PWR_SRC依然为0V。查适配器隔离信号ACOK。如下图,要产生公共点,要求P管PQ28导通,其G极要为低电平。只有PQ1导通了,才能拉低PQ28的G极,而N管PQ1的导通条件是得到高电平的ACOK。

如下图,ACOK来源于PNP三极管PQ46,只有PQ46导通了,8724LDO才会将ACOK上拉为高电平。所以要得到高电平的ACOK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充电芯片8724有输出高电平的LDO,第二是充电芯片发出低电平的ACOK#。测8724第2脚LDO有5V,而ACOK#却也是5V高电平,PQ46无法满足低电平导通的条件,因而隔离了适配器,无法产生公共点电压。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我查了一下8724的资料,看到ACOK#引脚的描述如下图所示。

翻译过来就是:AC检测输出脚。当VACIN小于VREF/2时,该脚开漏输出高阻态。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细想,直接就理解为主板要正常工作,要求ACOK#开漏输出,也就是适配器检测脚ACIN得到的电压要小于VREF/2,如下图,我算了一下分压点电压约为2.17V,而VREF/2=4.096/2=2.048V,这显然无法满足要求。因为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是无法调节的电压,所以要满足VACIN小于VREF/2的工作需求,只能是下图左下角的N管PQ5导通,直接将ACIN拉低为0V。。。那么问题来了,N管PQ5要导通,必须要ACOK#为高组态,然后通过数字三极管PQ46的内部电阻上拉才能实现,现在上拉解决了,可是要怎么得到高电平的ACOK#呢?绕回去,发现ACOK#要输出高电平,必须要满足VACIN小于VREF/2。。。可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前提却是芯片输出高阻态的ACOK#。。。。这下好了,两个条件互为因果,自锁了!!!

不能这么坑吧???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于是我就翻来覆去的看这个电路。。。可是走进了死胡同里的我,怎么绕都没把自己给绕出来。。。于是只好求助于黄老师了。。。“ACOK#就是低电平有效的信号啊”。。。此处省略一万字。。。
是的,ACOK#明显就是低电平有效的适配器电压好信号,而PQ5则是用来做欠压保护用的,当VA低于17.408V时,VACIN小于VREF/2,ACOK#开漏输出,PQ5导通,直接将ACIN拉低。
我居然被ACOK#的引脚备注给误导了。。。到底是太粗心大意了。。。要改!!!
走出死胡同之后,上电测ACIN脚电压居然是0V!!!看到这个值,我险些又要跳到刚才自己挖出来的坑里去找ACOK#为高电平的原因了。。。幸好想到了要查一下分压电阻。。。拆下PR110测得只有5K,图纸上标的10K,明显不对。再拆下PR115测量到75K,这个和图上所标一致。于是我从料板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10K电阻装上,可当我用镊子夹着75K电阻要往回装的时候,眼睛一眨。。。0402的小芝麻不翼而飞了。。。甚至我动用高倍率放大镜也没把它找回来,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49K勉强代替了,分压3.22V,也能满足条件,只是欠压保护的电路却低到了12.08V,但想到欠压保护作用实在不大,也就凑合吧。
以后我会记住一点,测电阻的时候,尽量不要整个拆下,只要拆下一头,将之偏离焊盘即可,这样既方便测量,又不怕眼睛一眨,电阻就没了。。。。
装好分压电阻后,上电,ACIN得到3.22V的电压,ACOK#脚却依然是高电平!!!REF脚4.09V,ACIN脚3.22V,ACOK#却为高电平,果断的换芯片!
没有MAX8724,找了一片MAX8765E代换。

换好之后,上电,ACOK#终于肯下来了,是的,然后公共点+PWR_SRC也得到了18.5V!!!

公共点出来了,于是开始测3V/5V PWM,0V!

待机芯片用的是ISL6236,第6脚VIN有18.5V,查开启信号3V5V_EN,是由+5V_ALW2上拉,由SYS_SHDN#控制,如下图,SYS_SHDN#是过温保护信号,此时可略过不予考虑。

而上拉电压+5V_ALW2是待机芯片输出的线性待机电压。测芯片LDO脚电压是0V。
测开启脚电压只有0.2V。。。难道又是分压电阻被换???拆开PR73一端测阻值只有5K。。。拆下来之后,将之前找电阻的时候找到的一个100K的换上去,分压3.78V也够了。换上之后上电,LDO输出5V,电流却依然只有0.01A。

再查EN1和EN2脚电压,0V!!!
上拉电压+5V_ALW2有5V,而EN1脚和EN2脚电压却为0V,不会是上拉电阻也被拆掉了吧???
照着点位图找到上拉电阻PR143的位置,发现果然被拆掉了。。。

没有39K电阻,考虑到只是开启信号,随便弄了个50K电阻换上了。然后上电,然后。。。主板上的LED灯居然就亮了。。。电流上到0.45A,然后又掉下来,最后停在0.15A。再测3V/5V PWM,已经出来了。
至此,完成待机电路的修复!
修这片板虽然是一波三折,但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却是难得的磨练。在看到主板LED灯亮起来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自然是无法言喻的。于是。。。我开始热切期待和下一片板子的美妙邂逅了。。。

下面附上几张波形图。
3V/5V PWM电感前端

3V/5V_EN和3V/5V电感后端对比

网友:
什么问题都要按时序来修,真是对的

网友:
实地的技术就是不同

网友:
现在实地的待机的故障 可真是无穷大的节奏啊  可辛苦了黄老师了

网友:
分析的头头是道,又是迅维出来的!

网友:
图太多了,没心情看

网友:
讲的很清楚 正学保护隔离呢 基本上能明白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实地的都是高手啊,羡慕中。

网友:
不错 每个人 都有走弯路的时候 我有时候  当弄不明白的时候需要休息清醒一下 长时间修 有时候发晕了 呵呵

网友:
分析得很是道道啊,真修很难

网友:
加分了,分析很透彻呀,

网友:
真够牛掰的怪不得都去实地

网友:
实地就是好,我给饼哥师傅提个建议,来江苏开个实地分公司

网友:
小师傅可以啊   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 多发这种帖子

网友:
每次见到你们拿示波器耍我都感觉到自己很垃圾

网友:
发帖是有很大的耐心和勇气的,请大家不要灌水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讲的很详细 跟一起学习

网友:
值得学习呀!
又是一个大神呀~!

网友:
声哥,,为啥我今天没加分,,不能加分了呢,,?下次再加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
实在佩服 能看图纸的维修人员 我觉着会看了 就什么都能修好了

网友:
很细心的看完。赞

网友:
楼主帖子写的好长 太有耐心了

网友:
基础 很扎实

网友:
不愧是饼哥教出来的

网友:
讲的挺细的,对新手有用

网友:
队长就是牛

网友:
技术也好,,谢谢分享。辛苦了技术也好,,谢谢分享。辛苦了

网友:
同学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
ACIN是 小于REF的一半嘛 我记得是大于REF的 一半啊!
二多
正常是要求ACIN大于REF/2的,小于的时候,ACOK#开漏输出。我就是被引脚说明里的备注误导了。。。
详情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啊

网友:
有点复杂 没看懂

网友:
学习了   刚刚好需要 哈哈哈

网友:
楼主分析的好

网友:
一手经验一手分

网友:
维修精英出讯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IN是 小于REF的一半嘛  我记得是大于REF的 一半啊!

正常是要求ACIN大于REF/2的,小于的时候,ACOK#开漏输出。我就是被引脚说明里的备注误导了。。。

网友:
楼主条件好艰苦啊  啥东西都是代换啊

网友:
楼主的保护隔离电路不熟啊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啊~修机子就是要细心要耐心啊~~~

网友:
正确的维修思维

网友:
路要一步一步走,循序渐进。楼主这基本功肯定是过了

网友:
这是电路图错误吗

网友:
不太会修公共电压,来学习下

网友:
实地出来的,高手果然很多

网友:
楼主马上就是高手了,分析的不错,谢谢分享维修经过

网友:
楼主 理论好牛逼 哦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就是牛啊,,理论就是可以

网友(2015-03-30):
分析的很透彻啊

网友:
高手呀!可以换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