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映泰TP45E不过内存一例。--无图纸的悲哀

楼主(2014-12-17):
前言:没图纸又被坑了一次啊。要是有图纸就可以秒了。。        图片过多,压缩了一下。再加上手机拍的。大家将就一下把。。
有得玩了。。好长。。

   --开始
(此例子是修复后幻影故障给大家发的。不容易啊。给加加分把。做这帖子好花时间)

此板子型号映泰TP45E XE

不过内存。直接上图

测供电如下:

好的。这里看到问题了。   那么继续↓  继续上图

打值正常。  说明没有断线。也没有短路。
o(︶︿︶)o 唉 。。 坑爹了。 没图纸
用蜂鸣档一头插DDR119。一头扫SB附近排阻。
木有。  。。“降龙十八掌”不管用了。。。。
好把。  那我跑线总行吧。。继续上图

这边没路了。 经过过孔到另一边了
继续上图。(这图的黑表笔处就是过孔穿过来的)

又没路了。   又是过孔。   继续看反面把。
继续上图 ↓它的方面依旧是和119脚相连的。。

这样太模糊。 放大看把
过孔到这边后。  开岔口了。得兵分两路了。。

一路一路的来跑。就先跑右边把,继续上图

又没路了。  继续过孔到正面

继续跑啊跑啊。  终于跑到这里了

放大后给看看

DDR 119/120是和时钟芯片相连的。上图

放大后

跑了这么久。  先排除一下这边把。  继续上图

上电测DDR119。看看是不是这边拉低的

好把。   依旧是没电压。  说明和这边无关。。

那么继续上图。  回到刚才的岔口

右边已经跑了。  右军正常
那么向左军进发把。。  杀啊。  左路看齐
左军要进SB。排除一下SB把。  切断到SB的路

上电看看。。继续上图

好的。  可以再排除掉SB了。
不是桥问题。

没路了??。   非也。!!
  左路还没死呢。。 上图

到正面去看看。

放大看看把。。
(表示为了找到这地方。戳了好几个洞才确定是这个)

继续前进!!!
最好跑到了这里

确认一下。干这活。  不心细不行纳。。

放大看看

看下是不是这边的问题把。果断拆了这玩意

上电看看

握了颗草。  真是这玩意坑了。。
把S11给换了。线补上。拆的芯片  补上
再上电看看。  ↓

成了,  我去,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吗蛋

此板子修复完成。到此结束。

  注:  没图纸惹的祸啊。 坑死我了。
   S11。  我理解为内存基准。   没去过培训学校
    这个我就是这么理解了。---
这玩意。 不给我在内存槽上面或者下面呆着。
居然给我跑到SB边上去了。。不说啥了。。

因为板子比较老。修起来没什么压力。反正都是破板子
   来干这种事刚刚好。。 呵呵    你懂的。。
  Ps:要是客户的板子。还真不敢这么玩。

网友A:
跑线的功夫还行呀!!!虽然像过山车一样好玩!!!

网友:
不错,技术可以

网友B:
图片真多啊,测量点也不少,只说脚位没讲功用,象我这水平记不住啊!

网友C:
跑线很给力,DDR2内存120脚系统总线数据信号相连线路你是板子背面找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真多啊,测量点也不少,只说脚位没讲功用,象我这水平记不住啊!

DDR2类型内存119和120脚位在这里信号定义是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

网友:
最讨厌跑线了!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D:
请问楼主平时修板也是这么断线来判断吗?

网友E:
楼主确实心细加坚持,赞一个。和我修的一块映泰TP43E COMBO一样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9702-1-1.html

网友F:
有图至少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网友:
楼主心细,跑线杠杠滴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修啊 还好LZ跑线功夫一流 不错

网友:
简直是高手呀

网友G:
跑线功夫不错。小八角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真多啊,测量点也不少,只说脚位没讲功用,象我这水平记不住啊!

这已经讲的很白  很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的功夫还行呀!!!虽然像过山车一样好玩!!!

修板也是一种享受。
太死板的去看。   会崩溃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跑线很给力,DDR2内存120脚系统总线数据信号相连线路你是板子背面找到的吗?

我没跑120的哦。  我只跑了119的
不过119和120这两是“兄弟”。  线都是并排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平时修板也是这么断线来判断吗?

修板时。  谁会这么干?   基本不会
只有钻故障的时候才会。
这里断SB线。 只是让看的更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至少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这个确实、 不可否认、   图纸是一大助力。
  不过太依赖图纸也不太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跑线功夫不错。小八角很容易坏。

主要是这小八角。  没在内存槽边。开始没去注意这个
  一般来说 ,这个都是在内存槽上面或者下面的
  这个离的有点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没跑120的哦。  我只跑了119的
不过119和120这两是“兄弟”。  线都是并排走的

是的,这里内存119和120脚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工作信号同样都是连接时钟芯片对应引脚进行工作的,两个工作信号在主板背面走线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修板时。  谁会这么干?   基本不会
只有钻故障的时候才会。
这里断SB线。 只是让看的更白一点

断线方法有时候也可以判断主板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故障,但是感觉没有直接使用拆件法来得更加方便。

网友:
S11是一个什么芯片来的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断线方法有时候也可以判断主板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故障,但是感觉没有直接使用拆件法来得更加方便。

表示如果去拆SB的话。 更麻烦。
我只有在心里有数的时候才去干桥、  动不动就干桥。  会养成习惯的。虽然桥坏的特挺多、

网友:
看来跑线路还的仔细啊,我就怕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确实心细加坚持,赞一个。和我修的一块映泰TP43E COMBO一样的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

修板子经常没图纸。  常有的事情。
必须得跑线。  跑线不难。  只是要花时间精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表示如果去拆SB的话。 更麻烦。
我只有在心里有数的时候才去干桥、  动不动就干桥。  会养成习惯的。 ...

嗯,拆桥更加耗费时间,这里内存119和120脚对应工作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测试点有些主板是通过排阻上拉到南桥的也有。

网友:
楼主细心,赞一个

网友I:
那芯片是检测温度的吗??刚才看见几个帖子也是那个坏了!

网友:
恩恩额  思路不错 赞赞赞咋

网友:
思路清晰 流畅

网友:
图文并茂,维修过程也很祥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拆桥更加耗费时间,这里内存119和120脚对应工作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测试点有些主板是通过排阻上拉 ...

跑线之前。 我就扫桥边上的排阻了。  这块板子是没有的。。好像在上面已经说了。。

网友:
楼主分析跑线很认真仔细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芯片是检测温度的吗??刚才看见几个帖子也是那个坏了!

我理解为内存基准。     协助作用。  但电压不是由这个发出来的    大多板子都是

网友:
楼主跑线确实细心啊 我每次跑着跑着就跑其他线上去了

网友:
哥们好给力啊,这要多久才能跑出来啊

网友J:
这板子比较干净跑起简单,要是遇到板子比较脏怎么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比较干净跑起简单,要是遇到板子比较脏怎么办呀

我们维修。  修的又不是垃圾。
板子都是用的。能有多脏?
刷子一刷。气枪一吹;   灰不就没了。   我这个还不是刷了一下灰。。。
真心无语了。。。

网友K:
DDR2的主供电是1.8V,数据脚供电时0.9V,120脚119脚电压是SB过来的吗,119脚连接到了一个SS1芯片,为什么拆了SS1芯片后电压就恢复了,是SS1将119脚拉低了吗。我们修内存的时候都是找数据脚供电,数据脚应该为0.9V左右,数据脚供电也应该连接了SS1芯片吧,SS1芯片肯定也拉低了数据脚供电,这种情况可以用万用表调到风铃铛一只笔放在数据脚供电,一只笔放在周边的芯片跑线,找到了连接芯片就换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图片真多啊,测量点也不少,只说脚位没讲功用,象我这水平记不住啊!

一图片+2分,发只贴赚成百了。俺也记不住 ,不记得谁跟俺说浓缩是精华,看来编辑帖子的功夫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K:
DDR2的主供电是1.8V,数据脚供电时0.9V,120脚119脚电压是SB过来的吗,119脚连接到了一个SS1芯片,为什么拆了 ...

这个跟主供电有什么关系?要是主供电都不正常了。  还能跑码?  这个是挡内存。 不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图片+2分,发只贴赚成百了。俺也记不住 ,不记得谁跟俺说浓缩是精华,看来编辑帖子的功夫有待提高

发帖赚的分,  帖子的图片数量无关。  分还是得别人给加的。   或者是回复别人的评论

网友:
没有说什么哦,好帖子来的,一分都送给你了

网友M:
请问这个小八角芯片有什么用,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DDR2的主供电是1.8V,数据脚供电时0.9V,120脚119脚电压是SB过来的吗,119脚连接到了一个SS1芯片,为什么拆了 ...

120脚119脚信号电压也有发往南桥工作,系统总线数据脚正常应该为3.3V左右,这里120脚应该也是连接SS1芯片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请问这个小八角芯片有什么用,是什么芯片

这个具体要看这个8脚芯片的型号来定义,可能是起到管理内存基准电压和SMS CLK 和SMS DATA工作信号输出作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要看这个8脚芯片的型号来定义,可能是起到管理内存基准电压和SMS CLK 和SMS DATA工作信号输出作 ...

你的理论知识很好。  常逛论坛的好处?  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的理论知识很好。  常逛论坛的好处?  还是、?

没有自己常期积累的。

网友N:
直接飞个3,.3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N:
直接飞个3,.3不行吗?

不行的,会影响内存119和120脚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同步产生发送到南桥进行工作,可能还会引起相同不过内存故障。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毛病可以有参照了

网友O:
跑线很给力,DDR2内存120脚系统总线数据信号相连线路你是板子背面找到的吗?

neco -2 是内存119脚系统总线信号线路在板子背面找.

网友:
维修还是很细心的    一般都以为是BIOS坏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跑线很给力,DDR2内存120脚系统总线数据信号相连线路你是板子背面找到的吗?

是内存119脚系统总线信号线路在板子背面找到,120脚在板子背面线路分别规律与119脚是一致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会影响内存119和120脚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同步产生发送到南桥进行工作,可能还会引起相同不过 ...

借电不能乱借的。某些信号电压。并不是电压达到了就可以。  乱借电小心扩大故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自己常期积累的。

确实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借电不能乱借的。某些信号电压。并不是电压达到了就可以。  乱借电小心扩大故障哦,,,

可以这么理解,这里内存119和120脚信号SMSCLK 和SMS DATA电压工作电流一般比较小,如果直接拉电源3.3V供电到内存119脚的话,可能会引起烧掉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这里内存119和120脚信号SMSCLK 和SMS DATA电压工作电流一般比较小,如果直接拉电源3.3V供 ...

这玩意乱干。小心自己的内存都赔进去了。
何况它能拉低信号电压,借过来的电。难道就不能拉低? 照样也拉低。  拉低多少就得看情况了,
像SPD之类的,借电一般能搞定。

网友:
这种八脚芯片   不管什么板坏的度很多

网友:
看你跑线挻牛的,翻上翻下的,跑线说的看着都容易,可真跑的话我竟觉得太难了,我跑华硕的板子,线一到小孔后我也想穿孔而过到对面接着跑,可小孔就是和我过不去,一只表戳着小孔,另一只笔到对应面可就是不响,盲孔吗,可怎么都是盲孔呀!用表在周围划拉也不响,弄得我没有信心了。至于网上教的跑线方法太理论了,没有多大指导意义。你能教教我如何跑线吗?能从亲身经历谈最好。

网友:
弱弱的问下 SB是否指南桥 还有补线怎么补 飞线或者导电银漆

网友:
转得我都晕了,但还是没明白S11是做什么用的,直接拆了 能用吗

网友:
最终结论是119脚无短路无电压,跑线到一根左边进桥和S11,右边进8268和时钟。拆时钟无果,断桥无电压,拆S11电压出来,貌似楼主这么一边搓线跑线,不会把线搓断吗?不搓紧点接触不好啊

网友:
细铜线?贴着PCB连接断线的两头,再上绿油?如果是的话,有必要在铜线上涂上锡吗,加固加宽。还有听说补焊盘要使用无铅锡,这也一样吗

网友:
吸锡线也能补 抽丝补?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直接飞个3,.3不行吗?

这里是被拉低的 ,直接飞3.3也会拉低了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P:
这里是被拉低的 ,直接飞3.3也会拉低了

这内存系统总线,是信号,你去接个供电试一试,看板子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