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20主板隐性掉电

楼主(2014-12-17):
     新人求助,我的本本是戴尔n4120
     最近本本总是不规律掉电,有时是开机几分钟,有时是几小时,而且情况不定,玩游戏会掉,看网页会掉,待机也会,不过好的是拷机不会掉,昨天拷机13小时都没掉电,极限拷机也不掉电,       掉电后一般不能开机,需要切断所有外部电源重新上电才会开机,还有就是北桥附近有电流声。
     现在能确认的是主板的问题。而且主板bios正常,南桥,独显正常。不能确定的是北桥,cpu,内存(其实我是不知道这些个咋确定)烦请大神指导一下具体的检修思路。
     手里有万用表,风枪什么的,没有示波器和稳压电源不知道可以自己动手检修不?还有如果送修的话大概什么价钱。

网友A:
送修吧   价钱公道       不会黑你的

网友B:
自己没有动手的经验 就很难给你说如何去查 还是送修 比较稳妥
关键是你自己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没有动手的经验 就很难给你说如何去查 还是送修 比较稳妥
关键是你自己不懂

我承认没修过电脑,但基本的动手能力还是有的。不然维修用的东西我会有?
还有,我有主板供电图,就是那个太复杂,只是想请大神给个思路而已

网友:
这样的机器只能长时间考查了,一时半会儿不好解决的!应与温度,空焊有关。当然了,有经验的维修高手能快些。

网友:
需要切断电源才能开机 感觉是保护了啊

网友D:
这个不好修,要看是那路掉电,没有示波器更不好办,建议用风枪加热下电容和ec看看,犯不犯毛病。

网友:
最好送修,以免扩大故障范围,这种问题比较难搞,估计维修价格在240左右

网友E:
电容性能不良,温度高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性能不良,温度高保护。

电容性能不好,这个好检测吗?怎么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好修,要看是那路掉电,没有示波器更不好办,建议用风枪加热下电容和ec看看,犯不犯毛病。

嗯,回头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吧   价钱公道       不会黑你的

送售后的话会不会好一点呢?我们这边要价好高。售后680,外面600.青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承认没修过电脑,但基本的动手能力还是有的。不然维修用的东西我会有?
还有,我有主板供电图,就是那 ...

那你先排除一下 温度高掉电 下个图纸 监控温控信号正常不  最好有示波器

要不就是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看看 是不是温度一高就掉电

还有硬盘也会引起掉电  排除硬盘

以上都排除
就可以判断主板  看看 哪路电压先掉下去《3V  5V  CPU电压 显卡电压   内存电压 等等》  这个最好需要示波器  万用表也可以就是查的有点慢

找到问题发上来  大家再和你一起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排除一下 温度高掉电 下个图纸 监控温控信号正常不  最好有示波器

要不就是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 ...

嗯,谢谢了,我现在排查的就剩主板问题了。可恶的就是掉电太不规律,查起来好麻烦,经常就是单板开机正常工作n久无奈又装回去,最近连续3天都没出现过掉电情况,都快崩溃了。只能等什么时候单板开机她刚好掉电在讨论了

网友:
这种无规律掉电是最让人头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了,我现在排查的就剩主板问题了。可恶的就是掉电太不规律,查起来好麻烦,经常就是单板开机正常 ...

单板硬盘进系统  用压力测试
单板不带硬盘 进PE测试

这两种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板硬盘进系统  用压力测试
单板不带硬盘 进PE测试

这些都没问题,不过硬盘进系统压力测试时鲁大师会cpu报警,温度最高92,但是死活不掉电,稳定的都有点异常了。改过散热,把独显和北桥的硅脂泥换成铜片了,压力测试独显温度最高58,也就是说热管散热主要为独显服务,所以这里cpu温度高点还是能接受的。不知这样好不?虽然正常用cpu不会超过8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没问题,不过硬盘进系统压力测试时鲁大师会cpu报警,温度最高92,但是死活不掉电,稳定的都有点异 ...

那看来就是某一路电压的问题   这个还真不好找问题的所在 要是有示波器就简单点

大多这种问题都出在电容滤波不良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就是某一路电压的问题   这个还真不好找问题的所在 要是有示波器就简单点

大多这种问题都出在 ...

看来似乎要破产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就是某一路电压的问题   这个还真不好找问题的所在 要是有示波器就简单点

大多这种问题都出在 ...

也只有这样了,修个板子600也买不来示波管

网友:
要不是温度引起掉电 都不太好搞  你还是送修不然小问题都搞成大问题

网友:
见意送修。

网友:
  先排除温度,风扇之类问题,  然后你说北桥附近有电流声,那应该可能是北桥旁边有哪个电容漏电造成掉电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貌似是静电保护,换个地方拷机4天,常开机8天都没事。玩游戏也没问题。在此提醒大家使用环境也会影响系统稳定性。此贴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