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烂苹果,真不好修

楼主(2014-12-17):
隔壁维修部的烂苹果,唉,郁闷,恼火,。。。
什么时候才有好苹果给我们吃啊。

不多说。直接上图,关键是,补完还不知道结果好不好,明天去问下。唉
无线网卡接口几乎整个掉了。。。
由远及近的看看这个垃圾接口吧

这是焊接玩后的没清洗的照片

洗洗更健康

每个焊盘基本都是补上去的。。话说,好多年没干过这么精细的工程了
正好练练手

来个放大图

另一面

最后飞线。。。

网友:
饼哥,苹果被人啃了一口,后面就剩下精华了啊

网友:
不用这口不行吗

网友:
600块,修这个口。同行的。。。

网友:
这么烂的苹果    从买 一个好的  慢慢吃啊    这线飞的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上去好像一个军事基地。你把那个接口看作一个大楼,

网友B:
焊得乱七八糟的!连我的十分之一百都赶不上!

网友:
这线飞的太狠了 都够弹吉他了

网友:
老鼠晚上路过,把苹果一啃就剩下苹果芯了,搭的线卡不住老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上去好像一个军事基地。你把那个接口看作一个大楼,

听你这么一说,又看了下,神似啊!!

网友C:
不要无线网卡接口不行嘛?加个USB的不行啊?

网友:
这线飞的够猛的,手工牛B呀

网友:
饼哥,我只想问下您焊完后,眼睛还好吗

网友:
饼哥超越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焊得乱七八糟的!连我的十分之一百都赶不上!

技术就这样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无线网卡接口不行嘛?加个USB的不行啊?

客户就是要 修这个接口。。。不愿意外接。。

网友:
看到饼哥的啃苹果经历,感叹我的耐心只有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就这样了。没办法。

哈哈 。饼哥谦虚了。

网友E:
饼哥。。线飞的绝对啊。。

苹果有图有点位还好修点。。

没图就没办法了

网友:
苹果的电路基本上没啥变化,,芯片名子也差不多。

网友:
看到这飞线,是否可以作为跑道,放几只小强去比比赛什么的,原因就是有点长,哈哈

网友:
饼哥搞这个要1个钟吧?

网友:
师傅好功夫,你们能做到吗?

网友:
这线非得太牛了,我飞一根线都难

网友:
饼哥谦虚。

网友:
太仔细了。要我可没这耐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看上去好像一个军事基地。你把那个接口看作一个大楼,

确实很像,楼主想象力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饼哥。。线飞的绝对啊。。

苹果有图有点位还好修点。。

没图。早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像,楼主想象力丰富啊

又说像,又说想象力丰富。。。不矛盾吗

网友:
饼哥技术不咋样啊,我焊也这样

网友:
手工一般,看的晕倒

网友:
这架修好得收700 800把

网友:
客户不喜欢外接,可以考虑用个MINI的USB网卡放到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说像,又说想象力丰富。。。不矛盾吗

可是如果那位兄弟不这么说的话,我是想不到这里的

网友:
为什么烂苹果总给你啃啊。哈哈

网友:
目测这板子烧成炭了。个人觉得就算接好了。也不见得稳定 好用 还是换板唯一选择

网友:
主要看焊工。。

网友:
焊膏那张图我有点看恶心了

网友(2015-01-24):
饼哥都啃不了,那就没人能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