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305红屏 修好后,没有背光

楼主(2014-12-17):
一台东芝A305的机器,客户拿来时为红屏。大红。灯管问题排除。量屏的接口的对地阻,第9针对地阻为0.而这根线是直接从北桥发出来的。直接加焊北桥后,不红屏了。而是没有背光了。高压板主供电5V  EN 3.3 ADJ3.3都有。我就奇怪了。当时能亮的时候是红屏。屏幕和高压都应该是好。为什么加焊个北桥就出这种故障呢。真是摸不着头脑。换灯管后故障依旧,改高压板后,亮了。但正常不到10分钟,就开没有背光了,没有背光时,我发现ADJ为1.8V,而不接ADJ,连那10分钟都不亮。我想请大家帮帮忙。下一步我准备将EN和ADJ连在一起。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另一个请大家帮我再想想还能怎么改这个电路

网友:
可以将EN和ADJ连在一起试!无背光与焊北桥无关!

网友:
外接有没有?

网友:
再下来换一个北桥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adj不正常

网友:
不就是暗屏吗

网友:
换个北桥应该OK  或者你看下做BGA的时候有没有弄掉什么原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