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独显进系统一两分钟蓝屏

楼主(2014-12-17):
今天收到这款机器时,认为是比较老的机子了,自认为蓝码都有体现X000000D1就是显卡问题要么就是内存条不良,所以拆开机后盖,直接先换内存试,开机问题还是先鸣叫两声后蓝屏,由于心里早就算着来的,换内存不行就直截干显卡肯定会好的,当然二话没说拆下显卡上油就做了,但最后的结果并不是理想中的胸有成功,一相情愿的想当然也就自然一个样了。奇怪之余只有静下心来重新沉思,终于想通了处理问题的节奏,要先易后难先软后硬,不急不慢开机按下F8进入安全模式,发现时间一长并没有蓝屏,换系统即好。到现在回想起当初处理问题自己都想笑,最后装了个系统收了一张毛爷爷真的不好意思,这还是头一回啊!

空明澄澈 -1 靠,才收100 下次他真是硬件坏了蓝屏找你就.

网友:
维修思路真是太奇葩了    显卡是多么的可怜

网友:
呵呵..忘了把..就知道修

网友:
你的思维与众不同,先复杂后简单,先冲动后冷静!能不能先收钱后修机呀?

网友:
就算刚开始不怀疑是系统 换完内存也该想了吧  居然先做显卡 这是什么节奏呢

网友:
小题大做,辛苦了楼主。

网友:
正常反应,不过做显卡还过得去

网友:
又是一个倒霉的客,怎么这样呢。系统蓝屏系统重启很少见到吗?

网友:
显卡没作死,还算幸运

网友:
只是你自己把问题 搞复杂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也好意思发上来啊。

网友:
     楼主 厉害  不是维修都是先硬后软吗   忘了?

网友:
搞维修的,修的时越长问题越多,遇到的奇怪问题也就多了,所为修到老学到老

网友:
这机器显卡还真的挺难做死
还真没有想到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还好显卡没被你吹坏掉 简单的被你搞复杂了

网友:
靠,才收100 下次他真是硬件坏了蓝屏找你就和你讲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