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显卡,显示屏可点亮,但是无显示内容

楼主(2014-12-17):
大家好。我的笔记本联想C467A,显卡坏了,换了个改良版的显卡,但是还是不能出现显示屏可点亮,无显示内容,也可进入系统,然后我盲操作可以正常关机,就是按WIN键,按键盘的>箭头,按enter 过一会就正常关机了。请问是什么原因?之前曾经换过CPU,T9300,正常使用,后来显卡才坏的。
谢谢大家。

网友:
没外接显示器试试吗?查屏接口LVDS阻值一致吗?EDID波形正常吗?屏供电都有吗?

网友:
是笔记本吗

网友:
看看有吊件的没有

网友:
显卡没换好,最好植有铅,成功率会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