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返修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4-12-17):
今天收到一台机华硕p5g41t-m返修主板,差不多一个月,我们收到这些板最烦,没钱赚的阿,但是收钱没有办法,不可能退还吧,只断续捉鬼阿,以前修是没有时钟,拆板测有pci脚b16有时钟,说明不是同一个地方,测了pcia15脚有3.3v南桥发出了,我回头测一下供电也正常,测一下pcie时钟和复位电压也正常阿,我点一下开关针复脚再测pcia15脚没有跳变阿。。。问题可能再这里了,只能找两个pg,vmpwrgd是给南桥和时钟芯片开启是没有问题以前修过了。主角出现了,pwrok出现了,点位也出现了 atxpwrok进入io87脚有3.3v正常,那么测io71或者测csc71脚都是输出脚只有1.5不v正常应该是3.3v跑线是由一个3vsb经过r822电阻上拉的,原本想挑起io71脚,但是华硕的通病是r822多阿,拆换上电测io71脚为3.3v正常了,修这块不要以为pcib16脚3.3v复位正常去修其他东西,不然修死都修不出阿,pg电压低也会有复位电压,所以遇到这些问题都要测一下pg电压是否正常。。这是很好经验,我修好也测一下pcia15脚是否有跳变阿,,但是只是3.3v到3.1跳变阿。。用示波器可能很明显的阿。。修的地方

网友:
很好的维修过程,分不多 只能捧场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要细心的

网友:
华硕主板822故障多…。

网友(2016-03-15):
PWROK信号电压工作异常导致的故障狠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