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1E 灯管能点亮 就是无图像 显示器是灰屏 求解决

楼主(2014-12-18):
客户的一台显示器  拿来的时候是暗屏  有图像无背光  检查发现一根灯管烧了  拆下来换了灯管之后装上 就成了没有图像了 拔掉屏线是显示器白屏  灯管正常点亮  插上屏线背光开启亮的  但屏幕上就是无图像 呈现一片灰色的   屏线看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的  开关板会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开关键按去能正常开关的)

网友:
看一下驱动板接口,屏接口,屏线,再不行就要看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