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4411s 机器开机亮屏,不显示东西

楼主(2014-12-18):
昨天接到一个HP4411S的机器,开机电流在0.86A,后面刷了个BIOS 电流到1.55-1.6左右,屏点亮但什么都不显示,也不是白屏,外接无显示,加焊显卡还是一样的,BIOS再刷了个,问题依旧,内存是3代的,板号6050A2252701-MB-A02,问一下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下屏接口。。看看CLK  DATA有没有波,。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换个屏试试看,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一块

网友:
屏线松了 修了很多台了 现在LED屏排线很容易松动 重新接好就可以啦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AMD的吧   做北桥试试

网友:
测试下屏线先

网友:
灰屏,主要有几种可能:屏坏,屏线,屏供电不正常,显卡(北桥)

网友:
或者直接更换屏线  屏试一下

网友:
AMD的机器 看电流   内存都没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