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18):
一个2.5 sata 硬盘,开机进度条一直在跑,进不去系统,进winpe也是一直在跑,进不去pe,换过几个pe都不行,在BIOS中可以检测到,用mhdd也检测不到,mhdd。cfg改过了也不行,就想低格或格式化一下,怎么办?谢谢

网友:
把硬盘取出来,接到台式电脑,用MHDD扫描,估计有坏道了吧。

网友:
这种情况硬盘可以要换了

网友:
换个电脑装系统

网友:
很明显是硬盘挂了

网友:
换台式机上试一下,有些主板不支持MH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