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装机后闪断

楼主(2014-12-18):
这个机器修好之后装好机加电闪断   裸板点不会掉电能显示   进系统    板子在其它的CQ40机器上可以用   唯独在本机器上  装好就闪断 我该绝缘的地方都做好了   怎么就还是闪断啊    不解啊  大神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查外设一个个查

网友:
是闪屏吗

网友:
可以换个屏幕试试哦

网友:
装一个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没装好

网友:
有地方变形了

网友:
你所谓的闪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 保护了   估计外设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