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不亮

楼主(2014-12-18):
今天接了台ASUS  K42JA  电流跑1.2 不亮   BIOS也刷了     后来我看贴子  上说CPU 供电部分加点热就亮了   我就试试把CPU 供电部分稍微加了下热 就亮了   哎  可惜没看到贴子怎么说清楚怎么修   所以向大家请教下怎么修

网友:
论坛里面有的,换10个管子就行了

网友:
加焊CPU供电就可以啊

网友:
几个管子全换掉

网友:
直接把 桥供电 第10脚电阻 去掉 就可以了

网友:
换掉芯片试试呗

网友:
修好了  换3个mos管  和一个电感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容易坏  显卡容易坏

网友:
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