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电压官方命名

楼主(2014-12-18):
声明来自于网络摘录
●VDD:

    “VDD”主要控制的是CPU电压,非官方的叫法是“核心电压(Vcore)”。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在说“CPU电压”时,就是在讨论“核心电压”。而在主板设置选项中通常会出现这样一些词,例如:CPU Vcore”、“CPU Offset Voltage”、“CPU Voltage at Next Boot”、“CPU Vcore 7-Shift”和“Processor Voltage”,其实这些指的都是“CPU电压”。

●VDDNB:

    “VDDNB”是指控制CPU内存控制器、CPU总线(HyperTransport)控制器和CPU三级缓存的电压,这个部分我们通常称之为“北桥(North Bridge)”。但问题是在主板芯片组中也有个处理芯片被称作“北桥”,因此许多使用者看到有个选项叫“北桥”时,都很迷惑,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北桥”。

    在AMD CPU产品线的AM2构架中,VDD和VDDNB电压是一样的。但从AM2+构架开始,AMD采用分离电压给CPU和内存控制器供电(AMD称其为“split plane(分离层)”)或者“Dual Dynamic Power Management(双动态电源管理)”)。

●VDDA:

    “VDDA”,这个电压是一个在cpu中被用在时钟增大器环路,这也叫做相同步环路,这个电压可根据选择被转换为“cpu vdda电压”和cpu pll 电压,并且只在高端主板中有这个选项

这是电压倍增器的时钟电路采用中央处理器内,也称为锁(锁相环)。透过这个电压可以改变选项,如“CPU VDDA电压”和“CPU频率电压”,通常只有高档主机板有这样的选择
●VDDIO:
    “VDDIO”这个是独立控制内存总线的电压。JEDEC(一个内存标准制定的组织)将其称作SSTL(该标准专门针对高速内存接口。SSTL规定了开关特点和特殊的端接方案,它可获得高达200MHz的工作频率)电压。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内存电压”,而在主板选项中经常会出现这样几个不同的名字:“DIMM Voltage”、“DRAM Voltage”、“Memory Over-Voltage”、“VDIMM Select”和“Memory Voltage”等等。这个选项的默认值通常为“SSTL_1.8”(DDR2内存,1.8V)或是“SSTL_1.5””(DDR3内存,1.5V)。

●VTT

    “VTT”,这个是用于内存芯片内部终端逻辑部分的电压,这个选项默认的设定值是“VDDIO”的一般。不过需要注意的是,Intel CPU也有个电压叫“VTT”,不过其含义和用法完全不同。

●VLDT

    “VLDT”,这个电压被用于与CPU链接的HyperTransport总线。这个电压通常被称之为,“HT Voltage”、“HT Over-Voltage”、“NB/HT Voltage”或者一些相似的名字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很好啊,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资料太有用了,正需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的资料先收藏了

网友:
顶起来,是个有用的知识

网友:
对于学看电路图的小白来说还是很有用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资料太有用了,正需要

网友:
大家都说有用 怎么加分不多呢  。。。

网友:
说得很好,很清晰!

网友:
不错  希望以后多发一些基础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偶尔看看有好处

网友:
在发点有用的资料

网友A(2016-04-10):
延伸一下VLDT(这个电压被用于与CPU链接的HyperTransport总线),是不是说cpu与北桥南桥相连的都叫Hyper Transport总线。还有南桥与北桥相连的叫什么总线,其电压如何称呼,电压数值又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伸一下VLDT(这个电压被用于与CPU链接的HyperTransport总线),是不是说cpu与北桥南桥相连的都叫Hyper Trans ...

HT总线架构使CPU与外界的连接不再只有一条通道。
比如:为了解决CPU与内存进行数据交换时延迟较大的弊端,AMD把原有的北桥芯片一分为二,将原来位于北桥芯片中的内存控制器集成到CPU中。结果是,内存和新的北桥芯片(不带内存控制器)不再使用同一条通道(总线)与CPU连接,而是使用各自专用的HT总线。(http://baike.baidu.com/link?url=EjJhF9D_YqJjGRCL2lQstOYjAy19K6BpLXmwnQAFXsL4KpFfz_gH5gtKpeKqZgljS1ILzZzAevbbVTwyKBFTfK)

以上内容来自百度。
这么说来HT总线除了联系cpu和北桥,也连着内存和北桥。还连着什么呢

网友:
最后一句说错了,改为:这么说来HT总线除了联系cpu和北桥,也连着cpu 和内存。还连着什么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对以后有帮助

网友:
辅BIOS 1脚片选为低电平0.83V,主BIOS  1脚 3.33V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给我们这些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