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主板上ERP模块在主板上长什么样啊?跪求

楼主(2014-12-18):
H61上开机电路多个ERP电路模块,这个ERP长什么样啊?本人小白不知道,大神们指点一二可以吗?最好拍个照,跪求,本人这边有拍一张,文件太大,只能把它截图下来,如果你们看不到,求你们拍张指定的位置,跪求,

网友A:
erp电路说白了就是节能目的,以前的主板都是待机3.3v就到主板桥那些的,现在是待机3.3v和5v按开关之后才出来的,其中的转换电路就成为erp电路

网友:
这样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p电路说白了就是节能目的,以前的主板都是待机3.3v就到主板桥那些的,现在是待机3.3v和5v按开关之后才出 ...

这个ERP在主板上长什么样啊?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p电路说白了就是节能目的,以前的主板都是待机3.3v就到主板桥那些的,现在是待机3.3v和5v按开关之后才出 ...

一般都是八脚芯片控制的管子转换的

网友:
这个以前还真的不知道,看了2楼的回复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