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Z2T开不了机,按了电源键没反应,灯也不亮!

楼主(2014-12-18):
说是插移动硬盘时移动硬盘的电源弄错了,接了个12V的外接电源。这个移动硬盘的外接电源直接与USB的电源线连接。我没有这个笔记本的资料,只是拆开了看了看,发现ISL62391芯片破损了,就给换了个,现象如故(比较难焊,也许没焊好)。
我想哪位大侠有没有这种笔记本的待机电路?
小日本搞的主板太小了,查起来费劲!

网友:
上网买一个

网友:
换完芯片之后  有待机吗  你说的太笼统了哥们 呵呵

网友:
电流多少   南桥肯定也挂了    这种要结合电流多少来判断问题

网友:
重新来一个就好了

网友:
没表达清楚啊

网友:
说的不详细啊

网友:
先查待机啊 USB过来电压烧的 重点查5V

网友:
只有这个芯片的PDF

网友:
主板买一个倒是也没多少钱!
我没修过电脑,基本流程不是很清楚。
这个ISL62391是用于待机的吗?谢谢,这个芯片的资料我能查到,用于电源管理的。
我估计和USB电源连接的都有可能坏了,可是没资料,板子又小,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