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秒联想E520 无待机 修复开机0.3

楼主(2014-12-18):
故障:无待机
机型:E520 纬创代工
一修机客户拿来为插电无待机  报价 留机客户走人 拆机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插电测3V5V电感  为OV
这款机器采用的是 D95280   测量30脚  供电正常  REF 正常    3V5V线性电压正常  测量3V5V开启信号为3V_5V_EN  正常    就是不出电压   直接更换95280   插电正常 3V5V 正常

待机0.23 正常 开机 电流到0.13 不走了     感觉没有出后继电压  问题还在EC这块 测量EC的 的条件  都正常    纬创的上电时序为  待机正常以后 EC  发出PWRBTN   给南桥 南桥收到 信号后 相互发出S4 S3

测量S4  正常   S3 没有高电平   难道是桥挂了   静态 测量组织正常那  示波器 点住S3  发现在开机的一瞬间没有高电平   排除后继短路 拉低的可能性  之后更换南桥  这款机器是黑胶 烦啊   拆桥 从料板找了换上OK

网友A:
这个加焊一下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焊一下也可以的

这种板子易变形哦,我上次找一台E420的HM65做了几次才成功

网友:
有思路才能找问题,楼主技术也是不错的,赞 一个

网友:
这个桥不好换成功率低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会变形,3温区的变形小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很清晰, 图纸也看的很好 精神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