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M10 用电池低电提示不开机

楼主(2014-12-18):
机器接手时为轻微进水不开机,清洗烘干板子后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用电池开机后机器低电灯闪三下后没任何反应,同时装电池并用适配器正常开机,开机后移除适配器单独电池也能正常工作。
装电池测量 5V 3.3V待机都有,开机后低电灯闪三下没反应,重复开机还是一样。不知道需要检测哪些点位,顺便附上本机图纸

昭阳M10_fl1--delete 0 ohm --

网友:
电池问题一般都死不好修的

网友:
看一下EC 98pin  r的:PM_BATLOW#信号,话说用电池待机也有3v和5v吗?

网友:
电池的信号有CLK,DATA,TEMP,电池电压

网友:
有时钟和检测信号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本身问题 会有这种表现吗? 只插电池 待机3.3V 跟 5V有输出。EC上的PM_BATLOW#脚是信号检测还是信号输出呢?

网友:
EC PM_BATLOW# 98脚 3.3V电压,BAT_ID# 0.3V 来自电池5脚

电池的 EC_SMCLK时钟 数据脚EC_SMDATA 输出都是3.3V

网友:
怀疑电池本身问题,换新电池后故障排除。

网友:
电池输出的时钟数据都有3.3V,EC上测得 EC_SMDATA信号有,EC_SMCLK无电压 检测是断线了,飞线后充电正常, 充完电再试下用电池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充电后单独电池能开机了,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相助。总结看来是EC读不到电池信息造成单独电池不开机现象。

网友:
还是电池一块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池本身问题 会有这种表现吗? 只插电池 待机3.3V 跟 5V有输出。EC上的PM_BATLOW#脚是信号检测还是 ...

BATLOW#是电池电量检测信号  EC通过此信号检测电池的电量   这个信号为低电平的时候  EC 就会认为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