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在win7下打开无反应解决一例

楼主(2014-12-18):
PCBRepairTooL论坛下了几个在win7 64位下都无法运行,百思不得其解,把时间调到2011,不行;把杀毒软件关了,不行;把迅雷关了,呵呵····可以打开了!!!
估计是快捷键有冲突吧,小小经验仅供参考~~~
win7

网友:
谢谢您的经验,我刚好也遇到这个安装了不能使用的问题

网友(2016-10-21):
迅雷卸载了都不行

网友:
我都没用迅雷也打不开哦,提示程序无响应

网友(2016-11-29):
谢谢分享 我XP关掉迅雷和迷你迅雷解决 秒打开

网友:
这个不一定 有时候重启软件 有时候重启电脑 有时候重装系统

网友:
确实有这个现象。我刚才也打不开。就搜了一下。发现兄弟你说的情况。我在任务栏里看到了迅雷看看。关闭了就可以打开了。很奇怪啊。我以前碰到这个问题都是直接重启一次就可以。今天怎么重启也不行。原来是迅雷看看直接开机加载着了

网友:
建议大家使用一个兄弟pojie的版本就可以了,无时间限制

网友:
我win7 需要关闭迅雷就可以了

网友:
哦 我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搞半天打不开,看你的经验后把迅卸载了也不用改时间,秒开。

网友:
不会啊!!我迅雷开着,,一样使用你说的那个软件!!

网友(2016-12-29):
是啊 多谢提醒

网友:
我的有时候要重启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