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业做数据恢复的大神帮恢复下数据。

楼主(2014-12-18):
电脑装着用友软件,做了系统了,数据库没做备份,数据库里边东西都没了,数据库不知道装在哪个盘里了,求专业人士帮帮忙,价钱好商量

网友:
软件一般是装在C盘的,数据库就要看安装的时候的设置了,如果在C盘的话,有覆盖的风险。

网友:
建议送到当地比较有实力的公司恢复,或者发快递给有实力的公司。

网友:
罗老师你不接啊

网友A:
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他送不送到我这里的问题。

网友:
一般数据不会放C盘

网友:
用rsudio全盘扫描,然后找mdf和ldf文件。

网友:
期待结果中,还是小小白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他送不送到我这里的问题。

罗老师,我的移动硬盘电脑读取不出来了,型号都看不到,还能恢复数据么,估计是固件出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罗老师,我的移动硬盘电脑读取不出来了,型号都看不到,还能恢复数据么,估计是固件出毛病了

可以恢复的。

网友(2015-01-28):
学习了。。。

罗工SAS -8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拿罗工地方搞下就成了呵呵。

网友:
通过和客户沟通数据,客户不要了,客户自己重新盘点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