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掉电完美维修

楼主(2014-12-18):
   昨天一同行帅哥送来一G470, 我一看是帅哥,好像没来过,陌生的面孔,但是满手的电脑配件一眼就看出是同行了,出口帅哥,怎么 这时帅哥走包里拿出个黑色的电脑 ,一眼看出是联想的电脑,心里有点小激y动,同时帅哥说,我在XX哪做维修,你帮我看下这台电脑看一下,
这时电脑已经在我手, 客户说能开机,电源灯亮一会  就不亮了, 此时电池还在,我就试了一下,果然开机5-8秒    电源灯灭了,心想典型的掉电现象
,简单跟客户说  主板掉电  主板没开机, 先拆查主板吧,三下五除二,
      接下来干活吧,测各个电感值  无明显短路, 仔细观察,没有进水的痕迹,但是有固态电容掉脚的现象, 首先是想到摔的,如果桥摔掉片,那就泡汤了
     但是仔细观察 在HDMI和USB 接口附近   我想应该是关系不大,接下来上电,插电待机0.01 正常,按下开机点,上电0.3几,掉电0.03  然后自动重启,
          重复上电2次, 接下来测各个电压值,发现1.5V没有, 打开电路图,再测电压转换电路,果然没有1.5vs,上图

顺着1.5V往前查找找到1.5VP 测PL502 0.2v不对,找到PU501  打开图纸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04678150\QQ\WinTemp\RichOle\Q_36M_GUZK{5Y_Q[OHD6]6C.png
     芯片型号N1335603 对应图纸是
    RT8209BGQW    反正是这个芯片就行, 1脚EN/DEM  SYSON,为3V   EC的开启已经发出了呀  难道是芯片坏了,再查 VDD   +5VALW
】  哎呀呀   什么情况   我 靠  居然是0V可是5V已经出来了呀    怎么回事0V呢    仔细观察  旁边很好   没有腐蚀的情况,拿出我的FLUKE 打到阻值档,去测量阻值,只有3, 情况不对, 5VALW 怎么可能是3呢   明显短路了啊 ,继续蜂鸣档,依据图纸测得+5VALW 连接一个PR507 PC510 阻值都很低   根据经验,一般的这种情况 先去掉电容,拿出万用表的蜂鸣档 测两端  听到了熟悉的蜂鸣声音  接下来再去测阻值800多, 正常了,通电   电流哗哗哗哗的 上了 , 哎呀,心里那个欢喜啊   看看这个罪魁祸首
     所以问题找到, 维修到此结束,虽然不是很难的问题 ,但是兄弟们  这种电容外观很好
,,看不出来,只能按照电压的出来的形式   来排查,兄弟们    第一次发帖  多多支持 , 以后还有更好的, 就看大家的支持力度了
   最后给个图纸,希望大家能用到,

 会员11334302元2022-10-26 15:03

联想G470图纸 LA-6751P.pdf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

网友:
支持一下,思路比我强。

网友A:
一开始 5VALW测量各大电感时不是不短嘛!怎么后面又短了?

网友:
没有5VS电压,使得没有1.5V电压

网友:
LZ修得不错,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 5VALW测量各大电感时不是不短嘛!怎么后面又短了?

他是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客户说自己是搞维修的还好没有乱修这个板子

下次发帖把图片文字混排下

网友:
这种问题  还算好修的   这个同行的生意又被你做到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好找      烧鸡法就可以少出来

网友:
good,不过运气也够好的了,一下子就找到电容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学习了,希望多多发帖,写的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楼主检查的仔细啊,一下就找到电容问题,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二级电压不出导致掉电

网友:
却电压这种肯定好修

网友:
好深奥,,,,,学习了。。

网友:
联想Y460掉电也是1.5问题

网友(2015-01-19):
楼主低调  这都是通病了  不算新鲜的

网友:
遇见的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