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电路板的原理。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4-12-18):
哪个大神能给我讲讲。小弟谢谢了

网友:
键盘电路板一般不修,准备好新的卖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想简单点吧 没必要想得太复杂,矩阵排列的按键 输出不同的信号给处理芯片,笔记本的话一般是EC,键 ...

真是谢谢了,不过矩阵编辑信号到芯片我知道,可是芯片怎么通过四个或者(五个)电线输送电脑呢,小弟是小白,求指教…

网友:
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小弟感激不尽,来长春我一定请他吃饭,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