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加点开关闪烁屏不亮

楼主(2014-12-18):
三星显示器加电开关指示灯闪烁屏幕无任何反应    改的高压板 驱动板5V正常    驱动板开关接口1.8V 本人新手求指教

网友A:
驱动板程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程序有问题?

三星932GWEOLUS驱动程序你有吗给一份

网友:
我没有,搜索一下,三星的应该容易找到吧。

网友:
电容有问题吗?拔掉高压板 ,刷MCU程序试试!

网友:
程序刷了   高压板改的也拿掉了  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
有没有人了啊帮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