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佳能 IP 2780 字车撞墙 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18):
机器型号:佳能 IP 2780
故障现象: 字车撞向打印机机架(字车撞墙)
故障定位:字车组件
此故障较简单,有讲解详细拆装图解,新手可以参考一下,

佳能 IP 2780 打印机如下图

此机器的拆装顺序如下:
1,打开机盖,可以看到机器前面有两个螺丝,螺丝旁边有两个卡扣,如下图

2,机器顶部有两个比较隐秘的螺丝,记得一定要拆掉,如下图

3,机器背后还有一个卡扣,如下图

拆开机器外壳,首先检查的是 光栅条,因为凭肉眼既能判断其好坏,
光栅条表面已经脏的比较严重,光栅条的位置在字车背后,是一条类似透明的塑胶条,如下图

心想这么简单的问题,换光栅条就好了呗,拆了一台相同机器的光栅条更换后,试机,依然撞墙,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继续找故障,查看字车背后传感器无异常,
此喷墨打印机,拆字车需要先取下导轨,导轨有三个螺丝固定,除了下图箭头所指的两个螺丝外,字车背后还有一个螺丝

左侧放大图

右侧放大图

字车拆装顺序,如下图
1,拆导轨之前需要先拆下字车皮带,先拆下机器右侧皮带,右侧滑轮带弹簧,压住弹簧就可以轻松拆下皮带

2,右侧皮带拆下后,左侧皮带自然脱落如下图

3,然后拆导轨固定螺丝,拆右侧螺丝,如下图

,4,拆中间与左侧螺丝,如下图

拆下螺丝后,可轻易拿出字车,测量字车背后传感器无异常

字车撞墙的问题比较好修,其主要原因如下:
1,字车背后的编码传感器(已经检测,无异常)
2,光栅条(已经更换)
3,导轨缺油(圆柱形导轨容易出现的问题,此机器为角铁状导轨,不容易导致此故障,经测试无阻力)
4,电机(很少坏,经测量无异常)
5,主板等坏的几率非常小,,忽略
6,各种意外情况等,,,

以上几种情况都排除完毕,感觉走投无路了对么?  其实还有一些故障我们没有排除
连接字车的排线,此机型墨盒检测,传感器等数据,供电线都依靠排线传输
IP 2780 总共有三条排线,立马拆下排线检查,拆下图中几个螺丝,就可以取出排线,如下图

拆下排线后,发现其中一条排线 金手指已经卷曲,如下图

排线处理好后,小心插上排线,装机,
装机过程中 有几个细节要注意,如下图

锁导轨螺丝时,注意螺丝孔有两条横线,是用来定位的,
如果偏下,会导致字车与机器底部摩擦,字车移动受阻,
如果偏上,可能会导致打印效果不好(喷头离纸张过远)

导轨左侧螺丝如下图

导轨右侧螺丝如下图

导轨右侧定位凸销,凸销位置要至于两条横线中间,如下图

导轨左侧螺丝,要固定在两条横线中间如下图

装好机器后,试机,故障排除,如下图(绿灯长亮,表示一切正常)

希望能帮助到正在学习打印机的新手们,

 会员1593132300鑫豆2025-4-15 17:53
 会员1315413300鑫豆2025-3-8 13:19
 会员1585635300鑫豆2025-3-1 20:33
 会员1451960300鑫豆2024-9-28 22:05
 会员1526068300鑫豆2023-11-7 20:07

网友:
学习了  打印机维修

网友:
学习了,不错可以借鉴下@

网友:
打印机还没修过

网友A:
朱老师,那光栅条不一定要更换吧?
上次一台佳能IP1980,打印有重影,我检查发现光栅条脏了,就用纸巾擦干净,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
正在研究打印机呢    学习了

网友A:
3,导轨缺油(圆柱形导轨容易出现的问题,此机器为角铁状导轨,不容易导致此故障,经测试无阻力)
这一条,我上个星期正好领教了,还是深深领教了。一台EPSON 300KII的打印机,打印内容偏右(和正常的比较),且不断撞击右墙。我当时弄了2个小时都没弄好,也没找到故障原因,惭愧啊
没办法,抱到总部找我们主管,他看了一下我带过去的打印样本,又用手移了一下字车,就断定是轨道阻力过大,三下五除二就拆了字车,然后把字车里面的那块海绵注满机油,顺便又给其他部位维护了一下。装上试打印了几份,OK了。经验老道就是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朱老师,那光栅条不一定要更换吧?
上次一台佳能IP1980,打印有重影,我检查发现光栅条脏了,就用纸巾擦干 ...

恩,光栅不一定要换,谁让我有配件啊,,   我只是排除故障顺便换了, 可能换回来也是可以用的,等下我换回来试试,有结果告诉你哦,,感觉还是排线的问题,应该跟光栅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导轨缺油(圆柱形导轨容易出现的问题,此机器为角铁状导轨,不容易导致此故障,经测试无阻力)
这一条 ...
可能会想到导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早点发这个帖子,你可能会想到导轨,,都怪我  发晚了,嘿嘿

刚去幼儿园接小孩去了,在幼儿园排练了一下元旦的亲子操。
我当时也想到了,但我移动字车感觉阻力不是很大,这里对阻力的判断就要靠经验了,像我就误判了。因为有台EPSON 680KII,我移动字车都感觉快卡死,但打印机照样打印正常,所以啊。。。
不过,折腾得越厉害,印象就越深。经验的获得,还是要付出很多的。

网友C:
嘿嘿,好像记得我当时拆的时候是不认墨盒,也是排线引起的,老师你还记得吗

网友:
正在研究打印机呢,可以借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好像记得我当时拆的时候是不认墨盒,也是排线引起的,老师你还记得吗

恩,记得,这台就是你弄坏的,赶紧回来装上

网友:
长见识了,好好学习吧。

网友D:
激光和针打都没问题,就是喷墨不会修啊 ,因为俺师傅不休,他嫌脏而且不挣钱。不知道楼主收几十

网友E:
学完打印机大半年了,还没修过,就给换过一次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激光和针打都没问题,就是喷墨不会修啊 ,因为俺师傅不休,他嫌脏而且不挣钱。不知道楼主收几十

喷墨机也有比较贵的,3000左右的喷墨机收个300元也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完打印机大半年了,还没修过,就给换过一次保险

这个也看地方,如果是一二线城市,这个维修量比较大,县城里面可能维修量会少点,但利润也比较高,你是没有去注重这块吧,

网友(2015-10-10):
老是多发点这样的贴让我们学习下,辛苦了

网友:
這個對不懂打印機如何維修的我是個好文,幫助我了解動作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