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YO主板BIOS

楼主(2014-12-18):
求SOYO    SY-A88G-RL  V2.0             SY-I5GC2-L 主板BIOS

网友:
那位哥有SOYO主板的BIOS呀。官网下的不是用编程器的刷的

网友:
今天刚修到一块SY-A88G-RL V2.0,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也是找不到BIOS,没办法,直接风枪侍候,吹下北桥,跑码了。原板BIOS附上。

网友:
SY-A88G-RL V2.0

SY-A88G-RL V2.0.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