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进logo掉电,pe不掉

楼主(2014-12-18):
b460进系统logo掉电进PE不掉,通病的两组乌龟壳上下管都换了,两电阻也换了,BIOS也刷了。。现在打算焊显卡了,求捷径~~求指点。
显卡
掉电
通病

网友:
安全模式 能进吗

网友:
控制龟壳管的八只脚的芯片

网友:
多刷几个BIOS,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刚进了下安全模式禁用显卡,好像不掉电了。还在测试中,等30分钟看下结果。

网友A:
不行哦还是掉电。。。。。。。。。。。

网友:
装个纯净版系统试下

网友:
看看待机芯片的开启 这个机器有两个电阻特别容易服饰的

网友:
铁皮管全部换了吗?还有待机芯片周围看看有没服饰

网友:
把温控给干了试试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贴纸下面有没有服饰的,35V电感那里还服饰

网友:
不一定 查一下51123的13脚 250K电阻跟BAT相连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BIOS问题把

网友:
乌龟管上下管我都换了,那两个电阻也换了哦,就连显卡我都重新焊接了。还是掉电~~就是PE里面怎么用都不掉。。。

网友:
换个CPU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把u24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  CPU供电模块有问题

网友:
楼主 搞定了没

网友:
不要搞显卡。不是显卡问题。查EN信号。待机那EN。

网友:
这还真不好查那里问题  能亮的 都不好弄

网友:
或者你加焊下显卡

网友:
先确认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啊

网友:
换bios,或者换铁皮壳芯片

网友:
温度高了吧

网友:
先把温控干掉 再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1-18):
引用 网友A:
不行哦还是掉电。。。。。。。。。。。

换系统啊、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了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hao

网友:
3 5v 供电芯片附近应该有腐蚀!

网友:
换了乌龟壳,要测下那路供电正常没,差一路供电有时会掉电的

网友:
pe不掉 怎么不先换个系统

网友:
进PE不掉说明某样东西在进系统的时候功耗不够 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CPU 乌龟壳供电问题  还有就是显卡有问题也会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 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