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80 问题在哪

楼主(2014-12-18):
主板那开机80就不跑马  求大神解决

网友A:
换个诊断卡试试  看是不是乱码  如果是一系列到80  显卡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诊断卡试试  看是不是乱码  如果是一系列到80  显卡可能有问题

有一个主板开机就00跑马   还有一个就00  在跑到80  就不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