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电池指示灯一直闪烁

楼主(2014-12-18):
手上一台联想Y550笔记本,电池指示灯一直闪烁。(这笔记本我组装的,我就是有块主板 。 屏和外壳跟电池都是新买的)。不插适配器,电池指示灯也闪,电池可以放电,就是充不进去电。 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电池的问题把?好象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进系统看看 能认到电池吗

网友:
换一个电池试试

网友:
实地学员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      用适配器进系统  鲁大师检测一下电池的损耗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
进系统看下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
你的提问 锁定了问题点 电池或者主板
感觉主板的可能更大 先修试试把 (再没有电池的前提下 )

网友:
先从充不进去电入手吧!检查电池,充、放电电路。修好了指示灯也许就不闪了。

网友:
用电池都可以开机用的,可以看到电量 ,就是冲不进去电,用电池的话,那电池指示灯也闪

网友:
电池口后面的场管建议检测一下

网友:
充电的保险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最后是电池有问题,换上原装的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