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奇怪的7B蓝屏解决方案

楼主(2014-12-18):
最近装系统经常GHOST完成后释放的时候7B蓝屏,必须在释放前拔掉U盘才OK。奇了怪了!

网友:
有些机子插u盘是会蓝屏的

网友A:
7B  另外一个解决办法 SATA 模式改IDE

网友B:
兼容的问题吗?有没试过其他的GHOST版本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7B  另外一个解决办法 SATA 模式改IDE

这么简单的话我也不会发这个贴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兼容的问题吗?有没试过其他的GHOST版本啊……

不是镜像的原因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的,一是硬盘接口问题,二是系统本身问题,三是硬盘上的引导文件出问题,都会出现07B,硬盘引导引起的07B用DISKGEN重写硬盘的引导记录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系统原因吧
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的,一是硬盘接口问题,二是系统本身问题,三是硬盘上的引导文件出问题,都会出现07B, ...

一是硬盘接口问题,二是系统本身问题,三是硬盘上的引导文件  不是你说的这3种常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话我也不会发这个贴啦

当然先谢谢楼猪的宝贵经验分享
   小弟的意思只是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亲测过

tzsky -10 骂人扣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先谢谢楼猪的宝贵经验分享
   小弟的意思只是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亲测过

我将楼主 想亲切的称呼下为楼猪 就是骂人了?...

网友:
7B?,模式吧

网友:
我用的老毛桃的U盘启动,刚做好U盘做系统,G完之后如果忘拔U盘,带U盘绝大多数时候可以正常启动。。不过优盘用一阵之后,90%的带U盘启动7B。。

需要把U盘用老毛桃软件再修复下才好。有时候一些机器不启动也需要修复

网友:
在机器重启释放前进BIOS将启动项还原到从硬盘启动就没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