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G485开机黑屏,报警3声长的后又连报2声短的,重复三次!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18):
联想电脑G485开机黑屏,报警3声长的后又连报2声短的,重复三次!这是什么原因? 已经确定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麻烦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的大神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
显卡吧,查查看是不是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报错,先刷个BIOS看看,再用风枪给显卡加热看看,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感觉是显卡的问题,以前有修道过电流1.2几,干显卡好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

网友:
不知道电流不好判断

网友:
不好判断啊  还是先刷 BIOS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G485的,没搞定。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G485的在维修中

网友:
显卡问题吧,很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