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触发1.1掉电不能再次重启

楼主(2014-12-18):
    今天店里来了一台hp机器电流到1.1左右掉电。再次触发要重新拔插电源。求助。。。。

网友:
后级短路,点火回路保护,认真检查后级供电。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或后级短路,引起的掉电保护

网友:
保护性掉电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ADM还是英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