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集显 usb全都不能用 已解决

楼主(2014-12-18):
usb全都不能用,开机键盘不亮,1脚有5v,中间打值都在500多,屏幕上方摄像头能用,也走的usb总线。ec和南桥BIOS都刷过。设备管理器有usb设备,插鼠标亮灯,在论坛找到说是刷 u6,密码芯片好的。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26653-1-1.html
我的主板不一样是集显的,板号DAGC5AMB8H0   在图纸上找到是U22。芯片:PCA24S08
请问这种芯片怎么刷写 ,rt809 可以吗 ,

折腾一天, 终于解决了,  bios设置的问题。倒霉这个机器的键盘本身还是坏的, 刷bios也要手动设置, 还好来个 一样的键盘。把这个选项打开就行了
差点干南桥了。

我下载跟备份的bios  集显的不好找

网友:
先查USB供电有没有再打下数据线的阻值,换南桥

网友:
供电,数据,然后刷一下,不行考虑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不能用刷24s08有用

那个帖子上  好几个回复说  能刷好的

网友B:
时钟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正常就换南桥

谢谢 解决了

网友:
先打USB接口各脚阻值,正常时再考虑刷程序。

网友C:
王帅    你没进BIOS还原出厂设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王帅    你没进BIOS还原出厂设置吗

原机键盘是坏的 。。。。 usb键盘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机键盘是坏的 。。。。 usb键盘还不能用

我去    真坑啊

网友:
差点就杯具了

网友:
其实楼主就不应该换南桥吧

网友:
USB端口禁用了。。。。。

网友:
可不是吗 , 键盘不能用 ,以为刷过BIOS   设置就没问题了呢

网友E:
先量供电不行就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量供电不行就可能是南桥问题了

你都没仔细看我的帖子啊

网友:
还有这么一回事

网友:
楼主好悲催啊。。记得有个兄弟、的显示器坏了外接的时候不亮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这可能是你大意了,

网友F:
E40比较坑的USB键盘都有开关,我之前遇到一台就以为USB和键盘不能用还给客户了,本来不开机,修好,后来又遇到一样,fn+f1.进BIOS设置。才好。悲剧啊第一台。还有卡在那忘了最后按F9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E40比较坑的USB键盘都有开关,我之前遇到一台就以为USB和键盘不能用还给客户了,本来不开机,修好,后来又 ...

我的 也是修的不开机, 用了大概10多天后拿来说,上次修完,usb不能用了,我那个郁闷,上次修的时候他的键盘就不能用,没舍得换,让他用usb键盘,    跟我说修完就不能用了。。。。。。。。

网友G:
所有USB都不能用,先看BIOS,再打值

网友:
这个问题真直的注意,平时直接干
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有USB都不能用,先看BIOS,再打值

这种连键盘都不好使,所以一般维修都没忽视BIOS

网友:
那摄像头的怎么能用啊……

网友:
楼主提供了新思路,俺遇到这个一般也得考虑南桥。

网友:
呵呵。最后能搞定就不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原机键盘是坏的 。。。。 usb键盘还不能用

这怎么解  要没原装键盘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怎么解  要没原装键盘就废了

是的 , 键盘不能用解决不了,bios 我 刷了

网友:
呵呵 楼主最后居然找到原因,不容易呢。键盘USB接口都出问题,确实有点坑

网友:
我真的是无语了

网友:
一般不细心的直接就干南桥了

网友I:
能不能给个集显的图纸啊,我这里有个进水的,麻烦给我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给个集显的图纸啊,我这里有个进水的,麻烦给我传下

自己下载吧 呵呵

网友:
这施舍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给个集显的图纸啊,我这里有个进水的,麻烦给我传下

GC5 联想E40

网友:
这种一般都bios吧USB关了

网友:
我一般怀疑BIOSS设置 直接回复出厂设置 可以吗

网友:
好好有个键盘,要不然楼主要悲剧了

网友:
楼主是真够折腾的,还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我这有一个E40,直接就给放坏了

网友:
BIOS程序,我习惯先放一下电,有时可能想的复杂了

网友:
哈哈哈 小小失误 折腾一天, 以后再也不这样折腾了吧,

网友J:
可以进系统看看摄像头能不能用,如果可以,USB口阻值又全部正常就进BIOS把USB那项打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进系统看看摄像头能不能用,如果可以,USB口阻值又全部正常就进BIOS把USB那项打开就好了

我也是 发现摄像头  无线网卡都是 usb 总线的  所有没有动 桥     主要是键盘不能用  外接就更不可能了

网友:
缺陷本,质量本来就差,毛病还不是常规

网友:
呵呵,他自己DISABLE了啊?这么奇怪的吗

网友:
我的上一次也是USB全部不能用。换南桥。刷BIOS。都不能用。电压都正常。

网友K:
USB不管用的我一般是先看一下BIOS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USB不管用的我一般是先看一下BIOS设置的!

嗯  都是经验啊 ,以后长个心眼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的话直接干桥了。

网友:
肯定是先可风险小的来啊。

网友:
原来是bios设置

网友:
默认设置下USB不会全关的吧!

网友:
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这是不是上家搞的鬼啊

网友:
恶心的 IMB 还有这样的设置,非常想知道客户是怎么搞成这样的 ,

网友L:
一开始先放下电能把bios还原默认吗?
wangshuai007
我都刷了 也没效果 , 无奈 键盘还是坏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开始先放下电能把bios还原默认吗?
我都刷了 也没效果 , 无奈 键盘还是坏的

网友:
usb你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