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18):
一块致铭的主板,刚送来的时候  开机掉电,看侧面网卡亮 果断卸掉网卡,  正常启动亮机。 但是多开2次就不行了 在开就不行了。。 取下BIOS就不掉电了   供电什么都正常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一上BIOS就不行  换过BIOS芯片,刷过BIOS没用 我上了BIOS强制开机, 测发现无CPU供电  你们说是哪里的问题 ?

网友:
你强制开机干叼啊 ,掉电就先修供电,有供电再修复位时钟,有复位的话还不跑马,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