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THINKPAD X201 BIOS 密码问题

楼主(2014-12-18):
今天接到一台 X201 设置有BIOS密码,开机时候要输入密码,我把机器拆开放电不装硬盘可以开机,装硬盘就不行了,换个硬盘也可以开机,BIOS密码放电也不行,没办法了,哪位大哥有什么办法没有?给我说说

网友:
那是硬盘设密码了吧?

网友:
重刷BIOS即可!

网友:
楼主刷BIOS试试吧,应该就能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