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i5芯片组 板载CPU英伟达独立显卡BIOS和EC BIOS好板备

楼主(2014-12-18):
联想U410DAOLZ8MB8E0 REV E

网友:
不错,刷好过一台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

网友:
问题是时亮时不亮

网友:
下载下来刷了试试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刚刷了南桥BIOS 还是不显示

网友:
仔细测了下 以前不显示时 CPU 有一组供电没有

网友:
这次刷完后 也还是没有CPU 供电

网友: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呢

网友:
刷的8M南桥的不显示啊 是不是不通用

网友:
大哥,怎么几个啊,最下面那个是什么,我下了第一个,才23K呢

网友(2015-02-09):
刷了pch  BIOS 还是布显示   是不是 ecBIOS也要刷

网友:
最后面的那个压缩文件是什么东东???

网友:
ecBIOS刷了,接屏没有待机了,不接正常

网友(2018-05-01):
我的是联想U410 i5芯片组 板载CPU英伟达集成显卡BIOS

网友(2019-09-07):
楼主我这个是插上可调电源是0.007,上电是1.05就不动了,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