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SD卡突然不能了 ,能恢复里面的数据吗?

楼主(2014-12-18):
手机里的SD卡突然就认不到了,换到别的手机同样不能识别,把卡取出来装到读卡器上插入电脑,双击相关的盘符,提示请插入设备,意思就是没有认出卡来,有没有办法弄里面的数据?

网友:
在pe好像可以,几率不大

网友:
SD卡必须认盘才行

网友A:
这个卡恢复数据的话,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现在就是认不出卡呀,有法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恢复数据的话,不是一般的贵。

什么办法可以弄出来,我前天买了你刚出的书,里面有没有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办法可以弄出来,我前天买了你刚出的书,里面有没有介绍?

首先要买设备,设备的价格在3万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买设备,设备的价格在3万以上。

回复真快,谢谢!
如果你做,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真快,谢谢!
如果你做,大概什么价位?

1600元。。。。。。。。。。。。

网友:
这种类似问题的客户很多!但是基本一报价都不愿意恢复!

网友:
客户不愿意恢复, 说明数据还不是很重要

网友:
这个一般报价都是四位数开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600元。。。。。。。。。。。。

好贵 最近我同学拿了2张卡,1张和楼主一样,另外一张表现为无法写入,能读取,大神对这一张能有什么解决办法,不数据恢复,纯修

网友:
恢复数据真是好门楼呀

网友:
恢复这个数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毕竟SD卡里面又没电路

网友(2015-01-20):
引用 网友C:
好贵 最近我同学拿了2张卡,1张和楼主一样,另外一张表现为无法写入,能读取,大神对这一张能有 ...

这位朋友这个价格你就嫌贵?看来你不是做电脑这一行的  硬盘有价  数据无价 嫌贵说明一点,你的资料还是不正要

网友:
这种故障恢复数据度非常贵的,而且我碰到的很多都是报了价直接不恢复(估计数据不重要),人家可能觉得这么多钱还不如多费点事重新做呢(8G卡一般也不会有太多资料)

网友:
是哦,要看值不值得!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谢谢了

网友:
SD卡的数据恢复可不好做呀!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直接说做不了,一个是自己没设备,再是没有其他上家能做(毕竟小城市,这种恢复数据的不多,买个设备不值得)

网友:
那个卡回复的难度不是一般的难啊

网友:
1600啊   好贵啊

网友(2015-02-25):
1600是起步价!

网友:
呵呵,劝你还是放弃,要么自己钻研,世上的知识人家能学,你也能,最多不成失败,天塌不下来

网友:
介个……有难度啊!恢复肯定很贵!

网友:
还没见过SD卡的数据恢复文章呢!

网友:
关键设备贵,,报价肯定高

网友:
估计希望不大了,如果在电脑里还能看到盘符那就有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贵 最近我同学拿了2张卡,1张和楼主一样,另外一张表现为无法写入,能读取,大神对这一张能有 ...

数据不恢复的话就直接扔了 买个新的吧,sd卡坏了 根本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