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屏插上连接驱动板到屏的数据线指示灯不亮,不插就亮

楼主(2014-12-18):
屏一直都不亮,连接驱动板到屏的数据线后,电源指示灯就不亮,拔掉就会亮,数据线换过了也不行,好郁闷,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驱动板上的Q110爱坏,如果换了不行就得改驱动板

网友:
换驱动板吧

网友:
先测测屏保险对地阻值!阻值太低就查屏电路有什么东西短路!电容,1117,主芯片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