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3330 暗屏,屏线接口电压都有了,还是暗屏

楼主(2014-12-18):
820-3330 暗屏,该有的电压都有了,还是暗,直接测屏LED排线接口处的1、2pin 25V,3PIN GND,其它PIN都是3.3左右,但是背光不亮
PP3V3_SW_LCD=3.3v,LVDS_DDC_CLK=3.3v,LVDS_DDC_DATA=3.3v,PPVOUT_S0_LCDBKLT=25v,

还要查哪里?

网友:
PP3V3_S0_DDC_LCD也有3.3V

网友A:
既然电压、条件均已正常就查背光灯与逻辑板的连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电压、条件均已正常就查背光灯与逻辑板的连接吧

我直接测背光灯排线接口(就是LED灯条排线,9PIN)上都有啊,LED灯条是不是只要有电压就会亮?

网友:
直测这个接口的电压,不同的屏4-9PIN电压有差别,2-3V左右,1、2pin 25V

网友B:
直接换一套上半截不就知道了。

网友C:
换个屏试下呢,看看可以显示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试下呢,看看可以显示不

显示是有的,只是没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套上半截不就知道了。

新款,手上没有可替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示是有的,只是没背光

直接飞线呢,飞个pwm飞个en看看呢,我是这么搞得,原理是怎样我也不知道,有知道的说下,讲解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线呢,飞个pwm飞个en看看呢,我是这么搞得,原理是怎样我也不知道,有知道的说下,讲解下,谢谢

这款是直接主板升压,控制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最烦人 不喜欢修

网友D:
lcd_bklt_pwm  没有

网友:
就剩屏线和屏,还有接口了

网友:
一般是背光坏了

网友:
PPVOUT_S0_LCDBKLT正常那肯定是屏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灯管坏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屏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_bklt_pwm  没有

这个是跳变的,不能测出来的吧,万用表

网友:
我也修过很多苹果暗屏的,基本可以排除是屏的问题,还是供电问题,认真查吧

网友:
楼主先换一下 上面的整套或者是屏,如果不行就刷个BISO

网友:
查供电 屏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屏线屏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