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暗屏,还是暗屏,A1466,无升压电压

楼主(2014-12-18):
暗屏,还是暗屏,A1466,无升压电压

LP8550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出太压电压,

LP8550的供电,SW,PWM,EN都有,就是不升压

网友:
检查升压电容或者升压二极管,看看升压电路有没有其它东西不良或者少件

网友:
楼主解决分享一下,以前同于过,没搞定啊

网友:
YUUUUUUOOOOOOOOOO

天意wx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我的乖乖 你也不看看 反馈有没有 断线   多数反馈出问题了 我的个心啊    你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乖乖 你也不看看 反馈有没有 断线   多数反馈出问题了 我的个心啊    你看看把

你说的是1-6的0欧电阻么?

网友B:
你说的这么笼统怎么帮你啊,这款机器要接屏才能出升压的 首先确定上半部分是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么笼统怎么帮你啊,这款机器要接屏才能出升压的 首先确定上半部分是好的

确定上半部分是好的,手上还有相同的主板,试过的

网友:
上次修过是一个电阻坏了,导致19V过不去,你仔细查下

网友:
断线 经常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上半部分是好的,手上还有相同的主板,试过的

看下i2c总线的两个电阻是否异常

网友:
换屏试试和线

网友:
很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这个,最终,还是断线,二修机,升压反馈

网友(2015-01-18):
手上有一台,820-3476的,没图纸,看点位跟这个有点像,想借鉴一下。哪位能说说暗屏的维修思路,就是要检查哪几个信号,关键测试点。

网友:
PWM你的是多少?我的这个是0.3V

网友:
检查屏幕排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二相供电多少伏?南桥旁芯片电阻正常吗?

网友:
楼主看一下接口有没有进水哦 换一个也许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