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CD3 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4-12-18):
onda A78CD3 不跑马维修!
上电诊断卡跑 OO  一般喜欢打下BIOS。 来判断前级还是后级!!

跑OO时示波器图:

这里可以看到,CPU抓BIOS,抓一次 断下,再抓, 一直持续。
马上去官网下载BIOS,刷进去。。

会读到了。。应该跑马了。。

这块板子就是刷个BIOS就OK的了。发出来是想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刷BIOS ,如果OO的时候,CPU根本就没抓取BIOS的。。刷了也没用!

网友:
DDR3的板子可能有的下载,我之前有几片早期的官网进不去旧版找不到,最后在杰微那里刷上去一样用

网友:
楼主测得BIOS几脚呀

网友A:
  新手海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B:
1、抓BIOS判断前后问题,是什么样的道理????
2、抓BIOS的几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海不会用示波器

示波器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抓BIOS判断前后问题,是什么样的道理????
2、抓BIOS的几脚??

楼主用过是用示波器抓的吧

网友:
抓BIOS  1 脚就可以了。 或者 1.2.5.6 一起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过是用示波器抓的吧

AUTO呀!!从抓BIOS判断前后级问题是什么道理???

网友:
这样就可以判断是BIOS前还是BIOS后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过是用示波器抓的吧

应该是示波器抓波形吧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给力

网友:
楼主意思是抓波形看CPU是否读取BIOS吗?

网友:
神器出马LZ神气了一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抓BIOS判断前后问题,是什么样的道理????
2、抓BIOS的几脚??

如果BIOS上有波形  但波形不正常  可以证明CPU有寻址动作  只不过是读不到正确的BIOS  所以导致不跑码  如果BIOS上没波形 那就证明 CPU寻址过程中出了问题    测的脚位应该 是 1 2 5 6 脚

网友:
不管你抓几脚  你要有示波器啊  这玩意一般维修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BIOS上有波形  但波形不正常  可以证明CPU有寻址动作  只不过是读不到正确的BIOS  所以导致不跑码   ...

请教大师,波形如何判断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