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规格的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18):
400-450V的电解电容有两种,一种矮胖,体积大,正负极的腿脚很硬,铆在电容上,很坚固。这种电容常见于打印机电源、特殊电源、工业电源上。另一种是和普通电容的做工一样,腿长长的、软软的。常见于显示器、电源适配器等民用家电上。

我看上面的耐温都是105度。于是问题来了,这两种电容,肯定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区别应该在耐压值不同。

zpz

网友B:
充放电的电流大小不一样。矮胖,体积大的储能电流大,细长的储能电流小。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个人感觉前者引脚粗大相对后者应该为大功率电源部分使用,造价当然也不是一个档次的,后者常见于一般的山寨配件中,像长城航嘉类大厂就不会采用后者

网友:
电容容量不同

网友:
承受的能力不同而已

网友:
封装不同而已,硬脚和软脚,大电容建议硬脚的,不然容易虚焊

网友:
如果容量与耐压一样的话,那就一样用

网友:
封装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性能都是相同的。

网友:
前者一般立式安装,后者立式、卧式都可以

网友:
一种立放一种卧放

zpz

网友:
我觉得唯一的区别就是使用区域不同,依据空间大小有的立着放有的躺着放,还有就是硬脚的质量好

网友:
这两种都是立放的吧,瘦长的是卧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放电的电流大小不一样。矮胖,体积大的储能电流大,细长的储能电流小。

不能以貌取人,也不能以体积辩容量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区别应该在耐压值不同。

耐压值一样的,都在400-450V之间

网友:
电子元器件按用途分三个等级的,即民用,工业用,军用!例如常见的运放LM358是民用型号,LM258是工业型号。LM158是军用品,其实作用都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在于温度的适应范围!电解电容也分民用,工业及军用品!第一图为工业用,第二图中的为民用。

网友:
高矮肥瘦不一样咯

网友:
我怎么回复不了,提示:回复需要审核,请等待通过!俺一肚子的话没法讲出来呀!憋得慌!

网友:
参数一样的话,都可以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