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无3V 5V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4-12-18):
接受B460 3V 5V芯片  已经腐蚀,待机0.2  果断查,发现芯片17脚对地30欧姆,取下芯片,17脚对地已经正常,换了一个51125上去(原来是51123)。待机0.01,无3V 5V  线性3V 5V已经正常,发现18脚无电压。请问各位大师们,18脚应该要有电压吗这个应该是开启信号脚吧,但是发现1脚跟6脚也没电压,1脚跟6脚应该是开启信号脚吧,追查1 6脚位的来源无果,未发现来源,很奇怪,哪位大师能指导知道小弟的,3V 5V电感我都打过阻值正常的,上下MOS管也正常,芯片已经换了第二个了也是换的51125,还是一样,是不是51125不可代替51123?

网友A:
看下13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13脚是芯片的开启

网友:
13脚如果没有开启信号的话   线性3V 5V会有?  13脚正常的5.2V

网友:
EC BIOS刷过了

网友:
刷一下BIOS可能有惊喜哦

网友:
51123 和51125有一个引脚定义不一样  你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
根据51123芯片的数据手册解释    18脚ENC为 3 5V的开启信号  当18脚的电压达到 3.3-5V之间的时候  打开3 5V    另18脚外面所连的信号叫  S5_EANBL     这个开启信号是EC发出来的  具体EC什么时候发出这个信号呢  可以参考我的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5541-1-1.html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13脚有没有电压

13脚是开启线性 18脚才是 3  5V的开启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3脚是开启线性 18脚才是 3  5V的开启信号

1脚和6脚才是3/5V的开启脚,18脚是芯片输出的时钟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和6脚才是3/5V的开启脚,18脚是芯片输出的时钟脚

具体的  我以经在此贴的9楼做出了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脚和6脚才是3/5V的开启脚,18脚是芯片输出的时钟脚

51123只是一个待机芯片  怎么可能输出时钟  又不是时钟芯片  你这样回答我  太让我伤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123只是一个待机芯片  怎么可能输出时钟  又不是时钟芯片  你这样回答我  太让我伤心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5037看看这里的解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5037看看这里的解释吧

楼主的图片是 51123    我翻译的也是 51123  你发个51125的解释做什么   两个芯片引脚定义不一样的 不知道吗

网友:
13脚的EN0 链接的250K的电阻到BAT的正常不  这个是通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图片是 51123    我翻译的也是 51123  你发个51125的解释做什么   两个芯片引脚定义不一样的 不知 ...

你赢了,我输了。呵呵 不服,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赢了,我输了。呵呵 不服,原理是一样的

哈  那就让你输的彻底一点   2个芯片的原理也是一不样的   51123的开启是受EC控制滴  而51125什么时候打开3 5V是看EN0脚位是怎么设定来决定的    51125是不受控于E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  那就让你输的彻底一点   2个芯片的原理也是一不样的   51123的开启是受EC控制滴  而51125什么时候打 ...

理解了,谢谢你和我的辩论,让我对这芯片有个重新的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理解了,谢谢你和我的辩论,让我对这芯片有个重新的认识。

听你这么说   那我目的达到了  能帮到你就最好了   不过还有一点  就是 51125不受EC控制也不是绝对的  有的机子里  51125也是需要EC来开启的   不要误导你     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  那就让你输的彻底一点   2个芯片的原理也是一不样的   51123的开启是受EC控制滴  而51125什么时候打 ...

我也专门打开了这电路图,这脚位是S5_ENABLE进来,来源EC的15脚。你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专门打开了这电路图,这脚位是S5_ENABLE进来,来源EC的15脚。你是对的

哈  我之前以经偷偷打开图纸看过了   嘘  不要告诉别人

网友:
太透彻了,几乎可以说是一样的,就看你怎么设定18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  我之前以经偷偷打开图纸看过了   嘘  不要告诉别人

也是现学现卖呀!要不看你俩的辩论,俺跟广州迅芯科技一个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现学现卖呀!要不看你俩的辩论,俺跟广州迅芯科技一个想法。

这就叫做看图说话,只看芯片的引脚难免发生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是现学现卖呀!要不看你俩的辩论,俺跟广州迅芯科技一个想法。

小样  还在旁边偷偷观看  不厚道啊   应该站出来

网友:
定义不一样,多练习下基础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的修慢慢搞吧.我碰到好几个烧糊的 难搞

网友:
我印象中这两个芯片是不通用的,51125和51125A是通用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51125都能换51123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EC和BIOS都要刷,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我修好了几十台了,再就是51123旁边的小电容容易腐蚀,仔细观察你会有惊喜。

网友:
真本事在下面

网友:
坚决不能代换

网友:
楼主最好换个51123

网友:
18脚看看电压出了没!

网友:
我刚修一台,也是无待机3.3和5V,待机芯片什么条件都满足了,也换了好几个芯片,就是无待机,刚找了块同型号的废板,从上面拆了个EC的BIOS下来换上去,居然正常了。

郁闷哦,无待机,居然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