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USB过流保护

楼主(2014-12-18):
请教下大家USB过流保护 华硕G41主板USB过流保护 15秒关机 472 822换过没用 估计是82801GB问题 主板USB过流保护在其它主板也设置有吗 都没看到过其它主板有修过USB过流保护的 有谁知道其它那些主板用82801GB南桥没有设计USB过流保护的 如果没有设计USB过流保护 我想把这块桥换到没有设计USB过流保护的主板上去 那还会不会显示USB过流保护的

网友:
USB借口旁边有条线。换位置试试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既然472 822换过没用,就是南桥的问题了!是82801GB问题你换到其它板子上同样不行。

网友:
阻值对的吗,大概猜测南桥问题

网友:
过流检测脚电压正常,请刷BIOS资料 。

网友:
只有华硕板才有这个问题,其它板就是USB用不了也不会15秒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