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短路,怎样判断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12-18):
笔记本
短路,怎样判断哪里有问题
笔记本

网友:
烧鸡呀,量哪儿短路烧哪儿,哪儿烫取哪儿

网友:
看图纸,找隔离点

网友:
如果主板短,通常capasitor是罪魁祸首。你应该跟踪的热点区域

网友:
哪里烫就哪里短路

网友:
短路首先你要确认是什么短路
是公共点还是单元电路
之后 就是找短路原件 可以用烧机方法

网友:
笔记本电路分若干部分,有短路时应分清是哪一部分的,分段,分区域的查找。有些短路的还要人为断线排查!

网友:
先测出哪短啊

网友:
笔记本短路能观察外观的尽量不用烧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