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A7不跑码维修,思路分析新手求加分求推荐

楼主(2014-12-18):
映泰P31-A7   架构:775PIN  DDRII      不集成集显,独显显示
故障:诊断卡不跑码,

今日老板翻出存放已久顾客送修的主机,(顾客脑思想斗争这么久,终于表决要修了!)
老板把主板送到我手中,第一件事情观察主板外观, 发现时钟芯片针脚旁的锡脚有点虚焊。
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什么大碍,  习惯第一件事万用表蜂鸣档打各供电电路电感阻值,测量完毕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于是上CPU、内存加电测量(在这里刚才提到独显,我们可以暂时也不插主板正常后检测不到显卡可跳过,主板现在不跑码,插上也没有什么用) 上电测量供电电路电压正常,CPU正常发热,表明CPU电路也正常。于是习惯去测量BIOS供电是否正常,测量显示3.3V供电正常!因手头没有示波器,无法观察BIOS波形  对于维修人员来说真是一大难处~    量到此处真心不知道下面该去排查什么地方!!

遇到问题不要把它想的复杂,想的多难,要记得把问题简单化,缩小化去处理  -依旧记得曾经这句话在耳边常常响起,
于是我按照自己的习惯于是再去去测量南桥旁的晶振,电压正常。突然想起刚才发现时钟芯片有点虚焊,去测量时钟晶振电压,问题出现了!电压一端1.3V,一端0.45V 大脑里反应绝对不正常,于是找到料板拆下一颗14.318晶振替换上去,发现电压还是不正常,记得刚刚排查时发现时钟芯片虚焊,于是又加焊了一下 此时再去测量电压发现还是不正常,难题有来了,换了晶振加焊了芯片电压还是不正常!      唉~~~~~~   喝了口水,大脑重新理理思路, 因手上也没有此主板的电路图,对现在的问题有是一大难处,(希望有此电路图的朋友们,共享一下!)
重新蜂鸣档打阻值,这一次就打时钟芯片旁的电阻电容,不知心里是神们念头,神不知鬼不觉的告诉自己就打此芯片的,别说这一打还真发现了问题,此芯片2脚连接的一颗电阻,另一端接地 。    难道是此电阻有问题? 欧姆档测量发现阻值为1K,难道是此电阻坏了导致电压被拉到了地上?  二话不说,找了一颗换了上去, 此时在插电诊断卡跑码   激动,灰常的激动~  终于跑码了

我迫不及待的插上独显,此时问题有来了,居然诊断卡代码跑B7       这是撞了什么运~~     此时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手里也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现在在从哪里下手了,    于是测量了一下PCIE显卡插槽的时钟和复位,发现电压都正常 3.3V  1.6V     唉,难不成今天又失败了?
告诉自己不气馁,不放弃    继续筛查, 脑子里回忆着一边又一遍的记录和方法, 想起来   显卡将数据发送到北桥那么北桥送给CPU,  对!  北桥~~~
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    于是拆下散热片用大拇指去挤压北桥。  哈哈~~    奇迹再次出现了, 诊断卡跳动 , 2A  38 。。。      显示屏幕亮屏,手头也没有BGA,头疼~~~

分析: 主板可能有时发现虚焊或者出现腐蚀,这样的情况不能小视它,它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以上的问题,要思路分析清楚  虽然看似修复好时钟就可以跑码,但是谁有能想到问题不止一处,最后修来修去修到北桥这个地方!在这里告诉大家维修最需要的是一个清醒的大脑和耐心,如果你缺乏其中的一样,就可能造成自己最后放弃,错过人生维修到最后迎来微笑那刻中的心情!
发帖不容易,希望看到的给加个分~~~~如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条例不清晰的地方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网友:
看不出是新手

网友A:
首先你得看下主板是否第一个代码就是B7  也许这个板子第一个就是跑B7  那也就是还是不跑码,捡没捡到内存你这种卡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你目前的状态还是没有跑码,如果复位都有了那还不跑码的话那这种还真不好说,复位有了不跑的先刷一下BIOS,映泰的BIOS官网都有 去下一个刷上去,看看是否有变化,ICH7的桥也爱坏,但是我不建议你去动桥,撇开你没有BGA不说 新手动桥九死一生

网友:
LZ该电阻标值多少欧姆啊?

网友B:
你的检测卡不错中文的啊,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我也是来膜拜新手配合高端数字显示诊断卡的,

网友:
楼主确实有一个清醒的大脑和耐心!就是没有BGA!

网友:
没图修不跑码  真心不好修   不过楼主这个机子 运气还算不错  有腐蚀处  就有重点处

网友D:
楼主最终找到了故障点但苦于没有BGA设备?水平相当不错了,该配置尖端武器了。

网友E:
此芯片2脚连接的一颗电阻,另一端接地 。    难道是此电阻有问题? 欧姆档测量发现阻值为1K,难道是此电阻坏了导致电压被拉到了地上?
楼主能说说这个判断的依据吗 怎么判断电阻有问题的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此芯片2脚连接的一颗电阻,另一端接地 。    难道是此电阻有问题? 欧姆档测量发现阻值为1K,难道是此电阻 ...

这里时钟芯片2脚可能是本身主供电引脚,1K的电阻作用推测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楼上别这样回复我吧,好歹你也是个银牌维客

网友:
看完后觉得要不楼主是高手要不就是凭运气蒙

网友:
感觉修的好凑巧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此芯片2脚连接的一颗电阻,另一端接地 。    难道是此电阻有问题? 欧姆档测量发现阻值为1K,难道是此电阻 ...

对呀,只见过电阻断路还没有见过电阻短路的,还有,【 于是测量了一下PCIE显卡插槽的时钟和复位,发现电压都正常 3.3V  1.6V   】那个时钟1.6v正常?

网友G:
思路不混乱啊??不像是新手啊!!楼主说的不跑码似乎是晶振那块的问题吧!

网友:
pcie时钟能是1.6v吗…

网友H:
电阻坏了,把电压拉低到地?表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呀,只见过电阻断路还没有见过电阻短路的,还有,【 于是测量了一下PCIE显卡插槽的时钟和复位,发现电 ...

之前有量到其他主板测量是1.6V,这里没修复前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坏了,把电压拉低到地?表示看不懂

因为手上没有电路图,这里量到电阻是1K,手上没有电路图所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思路不混乱啊??不像是新手啊!!楼主说的不跑码似乎是晶振那块的问题吧!

呵呵,也有关系。这里时钟芯片也出现了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呀,只见过电阻断路还没有见过电阻短路的,还有,【 于是测量了一下PCIE显卡插槽的时钟和复位,发现电 ...

之前测量到其他主板也是1.6V, 而且主板时钟电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终找到了故障点但苦于没有BGA设备?水平相当不错了,该配置尖端武器了。

两袖清风,手里无银300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检测卡不错中文的啊,不知道怎么样

呵呵,你买块试试 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看下主板是否第一个代码就是B7  也许这个板子第一个就是跑B7  那也就是还是不跑码,捡没捡到内存你 ...

这块主板插诊断卡跑码--  而且时钟灯不亮, 修复完时钟后才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来膜拜新手配合高端数字显示诊断卡的,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跑马怎么不拍数码管看看跑什么?

网友:
技术好,诊断卡也高级

网友I:
有个1K的电阻接地,既然能测出电阻有了阻值,不是电阻的问题吧,要么是协正电容的问题,应该就是北桥虚汗导致金正的电压拉低了,还有就是你拔了COMS电池放了电导致触发跑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个1K的电阻接地,既然能测出电阻有了阻值,不是电阻的问题吧,要么是协正电容的问题,应该就是北桥虚汗导 ...

NONONO,  跟放电没有关系!可能有点不详细,但是我说了这里时钟芯片虚焊,

网友:
楼主说的对,维修主板贵在有个清醒的大脑和耐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