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X42JY

楼主(2014-12-18):
刷过一次BIOS以后,风扇狂转,CPU温度95度,CPUZ检测CPU倍频只有9,现运行频率只有不到1.2G。

网友:
那就再找再刷

网友A:
型号都没看对吧

网友B:
CPU温度95度了,还不降频运行找死啊?再刷BIOS!

网友:
刷哪个啊~现在WINDOWS下的刷新工具都不让我刷别的版本了!你刷好过没,发个BIOS文件和刷新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没看对吧

看对了,打开内存面版里绿纸上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温度95度了,还不降频运行找死啊?再刷BIOS!

刷哪个啊~现在WINDOWS下的刷新工具都不让我刷别的版本了!你刷好过没,发个BIOS文件和刷新工具
温度本身并不热,手摸上去都不觉的烫温温的

网友:
就是修成这的,还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都没看对吧

是K42JY的,外面壳子上写的是X42J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刷哪个啊~现在WINDOWS下的刷新工具都不让我刷别的版本了!你刷好过没,发个BIOS文件和刷新工具
温度本身 ...

在系统下刷肯定不行啦   你又不是做维修的  难不成还要买 编程器 来刷啊   还是送修吧  找专业店铺  别图便宜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系统下刷肯定不行啦   你又不是做维修的  难不成还要买 编程器 来刷啊   还是送修吧  找专业店铺  别图 ...

仍到电脑城半个多月他们说没办法,让我给拿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仍到电脑城半个多月他们说没办法,让我给拿回来了

额  那你是碰到二把刀维修的了

网友:
从新刷按时啊啊

网友E:
估计楼主也不是省油的灯,造成人家不原给你弄.说白了你也“懂”那么一点,就应该给为你修机的人说好风险共担,华硕现在坑爹的事害了不少维修人!

网友:
必须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楼主也不是省油的灯,造成人家不原给你弄.说白了你也“懂”那么一点,就应该给为你修机的人说好风险共担, ...

你哪有没个可靠的BIOS发给我,我明天找人刷了去,发邮箱吧,谢谢了,gggalf@qq.com

网友:
bios的问题  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