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掉电问题小结

楼主(2014-12-18):
掉电是指能触发的但不能正常开机使用的本本,在排除软件问题和主板有没有太多灰尘或异物后。掉电可分为几种情况:
一、        能触发,但不能亮机,掉电后能再次触发。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上的某个电压没出来或某个PG信号没发出导至的,可根据上电时序来查找哪个电压没出来。
二、        能触发,但不能亮机,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需断掉电源再重新接上电源才能触发。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某个地方短路造成的。可先查几个关键测试点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重点细查各个电路中由MOS管转换的电压。也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脑的绝缘没做好。
三、        能触发,能亮机,有规律掉电。这种情况一般是散热不良、温控电路、或BIOS问题。还有可能是电源适配器供电不稳定所造成的,最好有原装的电源测试一下。
四、        能触发,能亮机,无规律掉电。这种情况一般是芯片虚焊、芯片不良(CPU、EC、显卡、北桥等)、BIOS或是主板过流保护,要在合适的位置加装一个稳压二极管
五、        能触发,能亮机,但碰一下就掉电。种情况一般是芯片或元器件虚焊引起的。
六、        玩游戏或运行大型软件时才掉电,此情况一般是CPU、显卡、内存不良或散热不良引起的。
以上几点是本人做笔记本维修对掉电问题的小心得,希望能和广大维友共同探讨下,不足之处别吐,请各位指正与完善,谢谢。

网友:
总结的还可以
掉电类的确实难修

补充 HM55等环桥后掉电的 多刷BIOS

网友:
总结的很全面,楼主用心做了!笔记本修的也不少啊!

网友:
现在的板知道那里出问题都不好搞,索尼的,那些上下管一体的,我换了几次都没成功过,的那个IBMX230上下管一样,晶体的。唉看到了都不想搞了,没搞好几台。心都凉了

网友:
有人会搞的话不仿说说

网友:
第四条的掉电  最难修了  尤其是芯片或元器件不良引起的

网友:
确实是这样整的不错,如果这样查不出来我也就放弃了

网友:
哎 就是啊 广达可断开HWPG 遇到一台Y450掉电 不是小板问题 断开HWPG也掉 今天下午问了一下旁边的大师傅 总算修好了

网友:
总结的很好,3、6可以算一类,4、5也属于一类

网友:
看看好东西,经常碰到掉电的不好下手

网友:
我之前碰到一块被砸了的本本。拆主板测试时。无规则掉电。。但是压住COU座子就可以。。有时候不压座子也行。。CPU座子烤了。。还是掉电。。搞得人都烦死了

网友:
很经典的总结,对于一些像我一样的新手应该是非常受用的

网友:
手上有块,插内存就掉电,有时候能亮机,不插内存不掉。搞的烦死了

网友:
感觉总结的很笼统,掉电还是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