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S450短路不开机

楼主(2014-12-18):
  今天有人那台电脑不通电,经检查显卡短路,叫客户换了,显卡扔我这,我准备拿来自己修看能用不
我抱有侥幸心理插在自己主板上一下起了火花把显卡的MDU2656烧穿了,请问就算我换了MDU2656会好么?

网友:
哪位大神路过求解答啊,新人小白非客户,卖电脑的,想自己学维修

网友:
你说呢?不实际做怎能知道?

网友:
谢谢哈,可是我找不到MDU2656

网友:
应该可以,,你说的那个芯片去发一颗就行了撒,,反正比你买张显卡便宜!!

网友:
谢谢啊,原来就是不通电,我开始没插6PIN电源都没问题,插了6PIN就噼里啪啦冒火花,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发一个试下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