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贴……二期苦B修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4-12-18):
二期经过前面奋战了一个星期的焊接终于开始修板了
小小的J动了一下
修的第一块板子FOOSE  07236
领到板一看完了……运气咋这么背呢……到处都是锡堆……EC也没了……
好吧把堆锡搞完,开始打值公共点和各大电感
黑表笔点上去往万用表一看心都凉了……0000大短呀……继线打各大电感打到CPU供电电感时发现敌情
好吧……只能开始排雷了
3V电感也短了……去的地方太多果断拿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一测是后级短了……哎心又凉了……咋这么苦B
还好把EC焊盘处理一下就没短了
把短路处理完就开始苦B又漫长的补件,35V芯片
好不容易补好……上电……心想要是35V出来就爽了……哎……理想是好的现实其实很惨酷
万用表往35V电感上点果然是0000……只能开始往前推了……芯片是用的sn0608098板子上是用ISL6236代用的看了一下引脚定义
619V 33.6V 53.3V   线性3V是正常的,只要有VIN就会有;
5V线性是EN_LDO控制的。再看4脚往下一看瞬间就蒙了……怎么会是EC控制的呢。EC都没了。而且EC此时不是还没工作么???
虽然EC没装还是要看一下EC为什么会发出ALW_ON;找到EC原来EC待机供电是没接适配器时COMS电池供电,接上适配器是+3.3V_RTC_LDO供电
EC也没去找黄总要一个。因为这些板肯定是N修板,即然上个哥们修都没把EC装上,肯定也是没有。
623645脚连在一起……拿起万用表就点了一下电感……哇塞……怎么是0.8V……再抬头一看可调电源……哇靠怎么变4.5V了,还以为眼花了……果断关了……
打值正常没短路呀怎么会拉低公共点……再开电源……结果还是一样……哎……悲催呀
45脚断开又正常……在这里转了半天各种测走了不少弯路……偶尔一次机会用了一下旁边同学的可调电源……咦竟然不会拉低……速度的换了一个
看电压19V……心想是不是那电源坏的。。又没道理……
准备测一下LDO……手不小心碰到芯片……哇靠咋这么烫……完蛋了肯定是芯片挂了
弄了半天就是芯片坏的……还各种测以为补件补错了……哎小小白就是没经验
找黄总要了一个6236装上……心想应该好了吧
哎……运背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领了个坏芯片
装好测35电感还是没有出来……再测条件
VIN19V 5脚:3.3V 33.6V;把EN_LDO,和5脚连在一起,1VREF2也有2V想象中的LDO还是没出来,芯片也不烫……由是又各种测……以为芯片没焊好。拆下再焊也一样……
晚上回去躺在床上仔细的回忆一下这两天修的过程……发现一直在走弯路
一个简单的LDO就那么两个条件:有了VIN就会输出VREF3V5FILT(没EN时是3.6VEN_LDO为高电平时(大于1.6V) VREF2就有2VV5FILT就会瞬间变成5V
第二天又找黄总领了一个芯片……心还在想这次不会又是一个坏的吧……幸好焊上去之后久违了的LDO终于是出来了。
之前都是把两路上管拆了………调好示波器抓上管G
到这里终于是舒了一口气……把两个上管装上……万用表点35V电感……35都出来了……
下午领了一块……LA3981……这次快多了……下午就修好了
基本上都差不多。公共点大短。补件。测芯片条件……其实待机还是很容易修的……排雷排了五六个……都是在待机芯片的电容底下。这位同学埋雷实在是太多……
07236的波形

网友:
这是谁,这么牛逼。。。。。。   技术能手。,,,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
迅维人才是一批一批的出啊,。好像是克隆出来的样,我最后说一句:好羡慕

网友:
运气不是太好   领到坏芯片了

网友A:
同一期的,看到你们都发贴了,俺也太J动了!

网友:
进基地学习就是磨炼意志与耐心!

网友:
不错,华兄,技术刚刚的,看来一期努力不少,加油!!!------迅维第一大非官方大群支持你(27768749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期的,看到你们都发贴了,俺也太J动了!

把你修好的也发一个出来

网友:
第一次修板都是小心易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期的,看到你们都发贴了,俺也太J动了!

那你还不赶紧发一个  还等啥呢   别藏着了

网友:
看这种帖子好费劲。。。。

网友B:
人为置高EN,让芯片先工作,先不管时序

网友:
师弟太给力了,我毕业时待机都没修好,基础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为置高EN,让芯片先工作,先不管时序

人为给EN信号一个高电平有时候是无效的,会影响机器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这样的热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期的,看到你们都发贴了,俺也太J动了!

呵呵必用羡慕别人,自己努力。面包会有的

网友:
你是姜兴华?我也在修这片板,不过故障和你的有些不同,没有大短。EC也不见了,LDO输出0V,6236第三脚电压也是0V。这片板子原来用的待机芯片是SN0608098,但没有备这个芯片,所以用来ISL6236代换。但6236第三脚是VCC脚,从定义来看是一个内电路的供电。

虽然我的板子通过飞线改电路修好了,但是关于两个芯片第三脚的差别我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讯维 真是个培养高手的圣地

网友:
楼主技术太牛了。

网友:
迅维出来的都是高手啊,实习都这么厉害。

网友:
第一次就修这么有难度的板,很强大

网友:
真是个培养高手的圣地呀!迅维!

网友:
看到楼主这字都写的这么多,技术也好,加分必须的,辛苦了,技术也好,加分必须的,辛苦了

网友:
看来基地出来的学生就是厉害啊。

网友:
同学值得学习给力

网友:
示波器我现在还不会用 人人都说我笨

网友:
主要是细心

网友:
波波 看得我是 眼花缭乱

网友:
恩,好哦,有第一次就肯定以后会有很多次的。

网友:
这样只能修出那个供电,因该不跑吧

网友:
我有个 清华同方 有时开 有时开不了

网友:
牛逼的人牛逼的贴

网友:
迅维出来的发帖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说的一样

网友:
绝对的牛()啊

网友:
可惜没时间要不然我也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