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长城m95白屏

楼主(2014-12-18):
已确定是屏问题。插上屏线 屏上没电压 不插屏线 屏线上能测到5v。是哪里丶出了问题。求解决
长城

网友:
从屏电路的保险查起,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件儿!

网友:
先查屏电源是否短路了。

网友:
肯定是屏有短路的地方,这种故障可以通过烧机法或仔细观察来解决

网友:
看屏上面的保险坏了吗。或者先换个电源板试一下 有可能。我遇到过